出问题了,迷惑,求解!

楼主(2012-03-27):
450SPORT V2组装完事,按照论坛上的前辈教程,调试完毕。试飞,问题来了,油门螺距没有问题。但出现两个问题1、当油门推到飞机快要离地时吗,机尾突然逆时针旋转,转的很快,试了几次问题一样。2、推油门,快要离地,但还没出现转尾时,侧倾摇杆向右推,飞机向右倾斜同时向前倾,摇杆向左推,飞机左倾同时向后倾。推前向摇杆,飞机轻微前倾,向后推,飞机轻微后倾。还不如推侧倾摇杆幅度大。请各位前辈指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是纯天然新手吧!首先陀螺仪反向了,然后你的十字盘混空是不是调的120°CCPM,摇杆向前,前面两个舵机向下,后面那个舵机向上,摇杆向右,后面那个舵机不动,前左舵机向上,前右舵机向下!看看你动作是不是正确
请仔细了解直升机后再飞行,以免发生危险!

楼主:
:loveliness: 纯新手!陀螺仪反向?我再看看。但十字盘设定没有问题,和楼上说的一样?????

楼主:
我又想了想,会不会是循环螺距的事呢。我仔细看了看,如果把大桨调制到和机身一个方向,螺距摇杆推着50%,大桨螺距是0,副桨和机身90度垂直,调成水平,向右打侧倾摇杆。这时,机身前面的大桨是负螺距,机身后面的大桨是正螺距,这个要飞起来,肯定是前倾啊!糊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