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车刀时突发灵感-----车床变自动磨刀机

楼主(2012-03-27):
自制一把合金刀时突然想到,利用车床刀架夹着车刀,利用中拖板和小拖板走动是否可以磨刀?于是做了个实验,真的可以。
先磨刃前角(本人到现在也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反正看图吧),用一块薄铁片垫高一点点刀柄前面,使前高后低凝成一定角度,利用小拖板微进,中拖板前后走动。

垫高前面

磨出刀上方平面(因为是用合金圆棒做的)

转动刀架使刀架与砂轮端面产生适合的角度,同样是小拖板微进,中拖板前后走动

自制合金刀,刀柄是用10x15mm键条铁,铣平上下两个面,下面用4mm螺丝上紧,用3。9mm钻头钻一深孔,合金圆棒是上回做面铣刀时剩下的,还有35mm长,很硬很耐磨,比市面卖焊接刀要耐磨的多,上回铣平面时刀刃没有一点点磨损。算起经济帐,作为DIY这种合金刚条还是很合算的,100x4mm,我买的18元一条,算起来可以做几把车刀了,主要是远远耐用于比几元钱的那种合金刀。

网友:
不错不错。。。。用的是什么砂轮??

网友A:
不錯的想法。

那個磨輪,台灣這邊叫做鑽石磨輪。將人造鑽石粉末(多為氧化鋁粉末)用燒結的方式黏著在磨輪上。

此方式可以製訂特殊外型的磨輪,可用於特殊造型的研磨。

网友:
楼上繁体字,欢迎欢迎!

网友:
车床主轴转速可能会太低,对金刚石砂轮不好

网友:
好办法,试试

网友:
每次夹装砂轮是不好保证同心度,需要打表。

网友:
金刚石砂轮有想法

网友:
我就是担心  毁坏导轨
LV180 可以改磨刀机

网友B:
我有疑问:车床主轴转速太低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想法。

那個磨輪,台灣這邊叫做鑽石磨輪。將人造鑽石粉末(多為氧化鋁粉末)用燒結的方式黏著在磨輪上。

此方式可以製訂特殊外型的磨輪,可用於特殊造型的研磨。

人造鑽石不是氧化鋁
氧化鋁系是一般砂輪的材料(棕,白,紅,綠)
鑽石砂輪的材料大致上分兩類,cbn或sdc
鑽石砂輪製造方式也有兩種
樹脂黏合(磨削面呈棕色)及電鑄法(上面這個是電鑄的,金屬色)

不同的材質要用不同的砂輪才能用
拿鑽石砂輪磨鎢鋼刀很快很好用
但拿來磨黃銅,一下子就會掉砂損壞
拿氧化鋁砂輪磨高速鋼也很好用
但拿來磨鎢鋼刀,一下子就磨損了
所以使用前一定要清楚磨削的材質
世界上沒有一種砂輪能磨全部的材質的

网友:
话说磨出的细沙沫容易进入导轨,也有磨的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疑问:车床主轴转速太低能行吗??

看圖中的砂輪直徑是4吋的(100mm)
要達到比較好的磨削效率
主軸應該要5000rpm才行

砂輪速度和直徑有一定的關係
主要算法是線速度來計算

网友:
手上有几个这种砂轮,以后磨刀不用愁了。

网友:
这样磨 车床导轨就完蛋了  最起码盖一块布吧

磨刀要弄清车刀的 面、刃、角都叫什么名字  要不然 没法跟别人交流

简单的说 切屑经过的面 叫前面  那个角度叫做前角  装好了刀  上面的面(就是开卷屑槽的那面) 叫做前面

网友:
导轨啊导轨,严重担心

网友:
保护好导轨是第一位的

网友:
真的很担心,导轨完蛋了。

网友:
主轴转速太低,远不如普通沙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