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恒龙虎1通电没反应,连灯都不亮

楼主(2012-03-27):
坦克通电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灯不亮,遥控上按钥匙键也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啊?电路板坏了?

楼主:
等给我搞亮了,但是控没反应。。。求助

网友:
标题

灯亮了,可能只是一个假象,电池的电压还不一定足够让坦克启动,继续充电吧

网友:
是不是遥控上的频道和坦克上的不一致 ,看看说明书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多大电压啊?我用的是7.4锂电,平衡充显示充满了啊

网友:
满电那就应该是接收板或者接收板上的晶体有故障,也有可能是主板烧了,替换法换掉

网友:
先从便宜的试,买个接收板换上,如果有另一台的话,换个好的上去试试

网友:
我的虎每次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一定要用吹风机开暖风对着接受板猛吹才会启动,奶奶地,搞得像冬天开柴油车一样,要预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这事?回去我也拿吹风机吹吹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晶体我拆下来擦过,也换过其他频率的,都没用。
如果主板烧坏的话通电灯会不会闪?

网友:
我自己遇到的是接收板的问题,遥控器有没有电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有灯亮应该不至于烧主板,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先买块接受板试试看

网友:
灯闪只是表示电源是通的,电是否足以启动坦克是一个情况,有电但不启动有可能是晶振,接收板的问题

网友:
内地玩航模,电路板的运作顺畅与否,似乎气候影响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子元器件质量太差?受温度影响大?

网友:
看看晶体是否接对了。。。接牢了

楼主:
换了新晶体,新的接收板,还是没用,依旧是灯闪,启动不了。。。
郁闷了

网友C:
标题

有个abc的小开关,试着切换下,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abc的小开关,试着切换下,看看有没有用。

ABC在声音版本的坦克上只是冒烟器的开关而已,如果买的晶振跟接收板发货前有测试正常的话,那是电路板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控的里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电路板
恒龙的质量真的这么悲催么

网友C:
原帖由
tcfa86
于 2012-3-31 19:48 发表
在控的里面?
我记得手里这台黑豹有个小开关,不知你的有没有。找不到那就是没有。晶体注意不要挑错了,rx是接收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晶体是新买的,没插错,很紧
看来是控制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