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们,请教个伺服电机的问题!!大家来看一下哈!!

楼主(2012-03-27):
伺服电机为什么雕刻的时候,走一下,然后又往回转动一下,每步都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们指教!!

楼主:
晕了,没人指点一下迷津哈!!

网友:
你自己首先要区分是否所有的轴都这样.其次你要分清是机械问题或者是步进电机控制系统问题

网友:
搞不巧是你的输入信号有问题,也就是说你输入的信号电气原理有问题!
我的小伺服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分析是这个原理,只是还没有实际动手去解决掉(完全是空电机而已,没有雕刻机实体)-最近对这些东西没有太大兴趣

你是什么型号的伺服,我的是收的本坛讨flosc老大的,安川SGDS-04A01A

网友:
钢性没调整好吧,调节伺服增益、惯量、刚性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伺服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你的有点明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你的有点明显而已

伺服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用步进了,没能体现出伺服的性能,因为伺服响应非常高,30ms就可以达到全速3000转,只要参数增益、惯量调整好了就可以了。

楼主:
小弟的伺服是SGDM-01ADA,好像是这个型号!!感谢各位大大们指点,小弟再琢磨一下,辛苦各位了!!!

网友:
刚性调高点,mach中加速度小点,估计会好点

网友:
增益过大产生的震荡?把伺服按紧了试试

网友:
增益低点,刚性高一点,一点点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