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螺距

楼主(2012-03-27):
新手入450c有段时间了,炸了2次,一个损失了3个9g
舵机
,二副大浆,3根副翼杆。最奇怪的是第2次炸了以后,上了大浆,启动后风是往上的,油门推到30%,飞机就开始慢慢移动,左晃右晃,飞不起来。看螺距尺又是对的。请教各位大哥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潜水去,多看基础知识,多看别人的装机基础贴!!你要学的东西还挺多,别急着飞,飞机炸了没关系,炸到自己才麻烦!想玩的好,不差那几天潜水学习的!

网友B:
LS说的对,不是我们卖关子不告诉你原因,是你潜水不够深啊

楼主:
恩。认真学习,继续加强。

网友C:
你的大奖装反了吧,?正常是顺时针转动的,而且是大浆厚的地方在前面劈风,薄的在后面,然后再看尾巴,是逆时针,同大浆原理一样。

网友D:
郁闷,油门和螺距的位置(不知道你是什么控,咱们先分5点曲线)油门:1:0% 2:25% 3:50% 4:75% 5:100%,相对应螺距,1:—3度 2:—0度 3:+5度 4:+7.5度 5:+10度(或者4:+8.5度 5:+12度)我自己习惯的油门曲线:0 30 60 80 100

网友E:
回楼上的楼上,你的飞机尾桨是逆时针转的!

楼主:
谢谢大家啦。都弄好了。东捣鼓西捣鼓又对了。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F(2012-05-21):
主浆顺时针,尾浆逆时针

网友G:
大油门离地就行了,,,,只要不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