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15mg舵機

楼主(2012-03-28):
請問各任有沒有用過DS215mg舵機,齒輪耐耐炸?

网友A:
权楼上一句话,没有不死舵机,只是相对别的舵机,金属齿更耐炸,但如果力量过大,1级主输出齿轮会卸力断掉,为了保护其他齿轮,1级主输出齿轮15一个。

网友B:
LS已经解释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C:
KST刚刚出的产品,还在优惠活动中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C:
KST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采用和F记相同的电位器,采用了定制5绕组空心杯电机,而且加有灭弧电容,有效的防止换向器打花火,大幅度提高了电刷的使用寿命 而输出齿轮精度非常高,全新舵机0虚位,就算长期使用后出现一定虚位,可以自行全部跟换,除外壳以外的部件均可在网上购买(这点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修理的运费都可以购买配件了,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行跟换,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网友D:
主齿炸断 说明炸鸡力量很大了。。一个用易损臂代理。还有就是KTS 出个2级的尼龙齿轮配套齿轮也行。。。减少对舵机损坏。

网友E:
收一只215MG未使用过的来QQ:460741124

网友F:
舵臂炸断3根了。。。2 3百起落。。有轻微虚位,行程有轻微不一致。。飞起来没撒感觉。只能说国货精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