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试成功,车个多沟带轮,明天上机试一试。

楼主(2012-03-28):
花了一天时间接线和调试,伺服电机终于按自己所想的动起来了,安川伺服好象用起来还挺容易的,用锁心车个多沟带轮,明天装上机上试一试。另请问,用作主轴,伺服用哪种模式好呢?

网友:
用作主轴如无位置要求,当然是速度模式了。

网友A:
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能指点一下怎样车多沟带轮吗?

网友:
好东西,我还原始社 会啊,用的是二相步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

安川的SGDM-04ADA +SGMA 04AAA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指点一下怎样车多沟带轮吗?

指点不敢当,我也是自己刚学着车的 。
用白钢按皮带沟的形状磨个车刀,样子跟螺纹刀差不多,用外圆刀按轮子的直径车好外园,再按上磨好的刀,定好第一条沟槽的位置,锁定大拖板,然后进刀车出沟的深度,再按沟槽的间隔转动小拖板的把手移动到第二条沟位置车第二条,以此类推,一直车出所有的沟。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点,俺买床1年了,就是不敢下手,惭愧

网友:
玩不起伺服,只有口水的份

网友(2012-10-30):
哥们儿多楔带哪儿买的,我也要用,找不到卖家,方便的话,提供联系方式,我也买一两根13156959148

楼主:
我在本地修电动工具的店买的,你跟他们说要买电刨皮带就行了,各种型号都有.

楼主:
这种带一边是V型的,一边是象同步带一样的,不过比同不带的齿要短.

网友:
用伺服的话,,为啥不用同步带啊。。。。。用这种皮带,,那还不如直接普通电机做动力算了。。。

网友:
数控做这个轮子太大材小用了吧。这多沟轮普车同样能车出来,纯玩玩练手的话么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