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遥控使用3.2V铁锂电池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8):
入了911,遥控想用3.2V铁锂电池,有个问题,3.2的铁锂电池充满电大概在3.6伏,3节10.8伏,超过1.8伏,需要采取降压的措施吗?

网友:
不需要降压
但用无妨

网友:
8节镍电充满时的电压可以到12V呢,比10.8V高多了,放心用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了911,遥控想用3.2V铁锂电池,有个问题,3.2的铁锂电池充满电大概在3.6伏,3节10.8伏,超过1.8伏,需要采取降压的措施吗?

干嘛不采用两节铁锂电池供电呢?
原控设计成6节5#(9V)电池本就有不妥之处,既然你想改用铁锂电池,那更没必要用3节了!
改用2节锂电后,原控的“电量检测取样电路”需要修改一下:
1、拆除控主板上的R7和R8;
2、用一个阻值是100K微调电位器替代R7、R8;
3、装入充了电的锂电池,开机后调整微调电位器,使显示屏上的电量指示满格;
若弄不到微调电位器,也可采用两个固定电阻替代。在装入4节新的5#(6V)电池情况下,R7=44K、R8=50K。
换装铁锂电池没试验过,估计R8的阻值需增加至52K左右。但是,因为固定电阻很难找到与实际显示电压相符的阻值,往往需要将多个电阻采用串/并联的组合才能实现,所以采用固定电阻的方法没有微调电阻便捷。
附上“电量检测取样电路”所在位置和我改造过的照片:
图1、原控的“电量检测取样”电阻R7、R8。

图2、我改用4节电池后,用100K微调替代R7、R8后的模样。

图3、局部放大。

图4、微调电位器三只引脚焊接位置图。

网友:
无需三节,两节即可

楼主:
衷心谢谢各位模友的热心解答!谢谢!

准备按照wyfmx的方案进行改造。

网友:
高手啊,搞得我也心动动,不过手上电池多,懒得改了~

网友:
我就是用鉄里电池的,一点问题都没,放心吧

网友:
受益非浅感谢高手点播

网友(2012-05-04):
我改了,2节3.7v的锂电,成功.还余下了9个100K可调电阻,有人要找我呀.你只要自己付邮费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6):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采用两节铁锂电池供电呢?
原控设计成6节5#(9V)电池本就有不妥之处,既然你想改用铁锂电池, ...

成功改2节铁锂电。电量显示正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采用两节铁锂电池供电呢?
原控设计成6节5#(9V)电池本就有不妥之处,既然你想改用铁锂电池, ...

wyfmx好久不见了,今日得见贵兄,乃在下之荣幸!

网友:
不降压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