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改了boit的a120马达和10a无刷'不好用求指点!

楼主(2012-03-28):
按照说明去掉了两个电容'发现换启动线性差'很慢的几秒后突然就很快'然后就是油门过中点后无线性'全是''100%的油门'请问大家的如何'有没有解决办法'或更好的推荐

网友:
什么电调?没买Bolt免汗电调?从MCU那里取信号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boit新款10A电调,店家说不要从MCU哪里取信号,不然启动要油门推到顶才能启动

网友:
    从mcu取信号从来就没有出问题过.更不存在需要推到顶才会启动的情况.

bolt采用的亦是雅思的10A电调 。这款电调从mcu处取信号是最好的

如果出现不启动 只有电机 或者电调出问题.不可能因为没有去掉电容才会这样

网友:
- -悲催了··面焊电调好啊······问楼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cpx的水太深了

网友:
10A免焊从来都是说V2才有0-100%的线性,用在V2才是真正的不用焊,商家应该要告诉你这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x的水太深了

同感.

网友:
这款电调我一直有在用,从6a到现在10a。个人感受和意见如下:
1、mcpx V1版本原厂线性设计就不好,所以,缓启动时,线性也会变得不好。
2、过中点后几乎100%对于V1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去电容后,线性也只能达到原厂线性。
3、从MUC取信号,线性确实有极大改善。但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小bug,就是前段,大概0-59%左右,飞机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恒定转速(没线性),大概油门要过了60%,转速才明显提高,后段则有很好线性。但飞机一旦起飞后,线性会变得很好(即使油门回落到59%以下,但也可能是错觉,因为马达已经转起来,有了惯性)。
问题个人判断与马达无关,因为,A、B、H的我都有,情况一致。
啰嗦一堆废话,可能也没说清楚 表达能力不好
综上,给LZ两个建议:
1、你目前的情况是正常的。
2、若能接受我说的第3点的小问题,建议从MUC取信号。启动有点小问题,但可以通过小技巧解决(起飞时先将油门推过60%点,让马达较高转速转起来后,马上回落到50%左右,然后再慢慢加油门,飞机就可以平顺起飞,且获得比较满意线性。至于缓启动我没试,比较暴力一般不喜欢缓启动 )

网友:
     V2用才好    ...v1 完美飘过

网友:
我的两个10a电调都不错…就是m5电机有点不给力…转起来不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朋友试直接冲MCU取信号的吗!有没有遇到启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现在不知换电调会不会好一点。不过有一点,缓启动只是为了让尾巴听话而已,大家应该都知道起飞的时候尾巴不听话

网友:
没入MCPX考虑到(换控、配件贵、改无刷线性、尾巴还需换D06)等因素

找华科尔四通或六通主电调动手改改(最好不要用LT尾电调)接到MCPX试试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612

网友:
本人是 雅獅 10A+M5, 昨晚剛改完,今早試了6塊電池,因為眼力不好,所以沒有焊接任何地方,只是直接插插頭鏈接,的確是過了50%就是100%(本人是 mcpx v1)但是我一直用3D模式飛行,完全靠螺距。感覺比有刷是爽了許多,很穩、很敏捷。上下來回猛推桿,照樣飛5分鐘剩3.7v. 我有一塊300mah的電池,飛了7分鐘,然後電調自動減速停止。電調的設置,我用的都是默認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台有没有去掉两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试直接冲MCU取信号的吗!有没有遇到启动问题

不知道哪取电的。。晨老板给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现在不知换电调会不会好一点。不过有一点,缓启动只是为了让尾巴听话而已,大家应该都知道起飞的时候尾巴不听话

建议LZ不要太折腾咯 ,你用的电调应该是目前名列比较前茅的了,千万不要迷恋所谓“进口”货,小心达芬奇!
其实,小飞机近年因为科技发展,才能突破很多技术瓶颈,做到今天这样的操控、抗风性能,若对其要求如大直升机般,那暂时是不大现实的。有点缺 陷和瑕疵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致命的),奔驰、宝马、法拉利、苹果,各代产品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啊。
我一起飞就3D,觉得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