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四轴
电机
是 双天3542 ca
好淫30a
1238的桨
3.5kg起飞重量
4s 6000 mah
电池
只能飞6~7分钟
正常么?
有没有好点电池推荐
我一般飞到3.5v 能充入4000多点的电~~~

网友A:
正常。3.5kg太重了。

网友:
3.5KG,这个时间差不多

网友B:
你的3542 多大功率 应该在300多W左右吧 那电流就是25A左右 6AH/25A=0.24H=14.4MIN 要是按你说的实际4AH 应该是 9.6min 但是你飞的时候 用多少功率 应该不会一直最大吧 那就应该比9.6min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