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7的4个比例通道能不能按自己需要互换的?高手请 ...
请问dsx7的4个比例通道能不能按自己需要互换的?高手请进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2-03-28):
请问dsx7的4个比例通道能不能按自己需要互换的?高手请进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自己插上去就可以了啊

楼主:
在不换舵机线的情况下,能否通过dsx7内部设置实现?

网友B:
不可以啊,没有通道自定义这个功能@( ̄- ̄)@

楼主:
   谢了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