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东西叫什么??如何拆卸!

楼主(2012-03-28):
请教: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经常看到,这个应该如何拆卸,有没有专门拆这个的工具??谢谢!

网友:
这叫卡簧,分轴(外)卡和孔(内)卡两种,有专用的两种卡簧钳来装卸。我就知道这些,请楼下补充。

网友:
卡簧,用内外卡钳,另外的就不知道怎么卸了,我一般用改锥弄下来

网友A:
楼下没有补充。报告完毕。

网友:
内外卡簧钳配合螺丝刀,不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没有补充。报告完毕。

找到了,东西应该叫“卡簧”或叫“弹性卡环”不知哪个更正确!专用工具看图片~

网友:
7楼回答的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用7楼中间的工具

网友:
 名称正确。
装卸不一定需要卡簧钳,一把合适的剪刀足以。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唯一提醒楼主,小心眼睛

网友:
俺不知道叫啥,谢谢各位解释,终于知道叫啥了。但一般拆他就用改锥和手钳子!!

网友:
标题

安装时注意卡簧冲压圆弧面朝内

网友:
无锡土话:弹簧涨圈

网友:
一般用剪刀+螺丝刀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唯一提醒楼主,小心眼睛 [/quote那确实要小心,楼主最上面那个好像是摩托车发动机活塞销卡簧

网友:
哎 这个问题问的,好像没人不会回答

网友:
标准名称:弹性挡圈,分孔用弹性挡圈和轴用弹性挡圈两种。

网友:
同学们学好了记牢啦!!!下次不要问这个问题啦

网友:
我也记住叫什么名字了,不过一般我都是用尖嘴钳。内外的都可以拆。

网友:
我们当地的土话叫弹簧卡。

网友:
内卡簧,外卡簧,钳也分内外卡钳,一个拆装向内,一个拆装向外。

网友:
台灣土話叫 C 型扣,通稱C型彈簧。

网友D:
菜鸟问题大集合,没事复制粘贴的

请教,有一个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怎么回事?
请问一般铝板的厚度有哪些规格?
问一个基础问题,要干45钢,是不是要水冷了?
求解各位,ER25杆,还有,ER11都是什么意思。
求推荐雕刻机,或者收一台
一直搞不明白,关于螺丝刀的问题
母鸡生大鸡,大鸡生小鸡——问母鸡从哪来?
那个坦克履带式的活动线槽是叫做什么
大家好,白钢车刀一般车什么材料好!!
求教:雕刻机铣平台的问题
小弟新买的机器,现在想铣个平台,面积是340*200左右,材料是pvc板(雪弗板),打算铣掉0.5mm左右,铣刀是3mm的,电机是800w。
请问应该用多少转速?多少进给呢?
那款小车床能加工304不锈钢!!朋友们
本人菜鸟!请问各位朋友,7045主要干铁,改数控用多少瓦的步进或多少瓦的伺服?改完步进和伺服分别要多少费用!越详细越好!在此感谢先
请教有没有容易上手的机械绘图软件,类似草图大师那样的
弱弱地问下,M16的丝杆,螺距是1.5mm,为什么市面上买来的M16*1.5的螺丝不能拧上去?
轴承位测量方法
请教:这个东西叫什么??如何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有一个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怎么回事?
请问一般铝板的厚度有哪些规格?
问一个基础问题,要干45钢,是不是要水冷了?
求解各位,ER25杆,还有,ER11都是什么意思。
求推荐雕刻机,或者收一台
一直搞不明白 ...

强大

网友:
我主要是用老剪刀...交叉 双刃  正好 涨开 卡簧
比我买的工具还好用

网友:
弹性挡圈,也叫卡簧。师傅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