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怎么换尾电机?

楼主(2012-03-28):
貌似挂了吧,飞了50个电左右!没插头不好换,怎么接线啊?那么细,又没烙铁,

网友:
顶楼上。买个烙铁和尾舵机自己焊把。

网友:
买烙铁不如买个电焊台。

网友:
我部共轴双桨,我换过了。没焊接笔噶,去买支(电热笔)尖头的。插电,然后热以后,对准焊锡位点一下,松了拔出。另一端同样方法处理。抽出尾电机,接着装尾电机,从管里穿入电线,同样对准焊接位轻点一下,焊接上,可以不用上新焊锡,我上次就系用原沾有的焊锡的。如果你怕的,买个放大镜和焊锡线吧

网友A(2012-08-22):
说下我的方法, 把新电机线留2cm用剪刀剪断, 把旧电机线齐根剪断, 用火机烧4根线头大概5-7mm, 去除保护层然后红配红黑配黑线杻在一起, 再用电工胶布分别缠好, 就齐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方法, 把新电机线留2cm用剪刀剪断, 把旧电机线齐根剪断, 用火机烧4根线头大概5-7mm, 去除保护层 ...

比较给力!

在2股线的接头处用火烧一下,免得绝缘皮或者有污垢影响通电;

换尾电机 尾电机座 才是问题所在,上面有胶,希望楼主已经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焊吧,一个焊枪也不过十几块。
再说,买来的原装电机,线上连焊锡都上好了,你把它放在原来锡点上,用焊头点,基本上0.1秒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