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改,机翼再利用,试飞不错。看看能否上fpv

楼主(2012-03-28):
大赛改,
装2*2200ma电(这样才能压住机头保持重心),起飞1100g,
用回以前2216KV880+1147桨,

今天试飞了一下,感觉推力还是不错,机身震动减小了

同样的电池留空时间加长,滑翔性能良好,腰推机方向很灵活,不容易失速,关油门情况下机身很稳。虽说没有冲浪者那么飘,但算是可以了

机舱空间很大,装设备,布线很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这个样子看着就会好飞,我想应该比原机更好飞,我飞过中赛1500水机的,不好飞啊。支持改造,期待好消息。

网友:
有创意,FPV玩出新花样了!

网友:
diy喜欢

顶,好东西,一定要看看,一定要顶……支持

网友:
这个要顶,简单方便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看着就会好飞,我想应该比原机更好飞,我飞过中赛1500水机的,不好飞啊。支持改造,期待好消息。

原有的大赛没那么飘,速度小的时候,舵量稍大就立马失速。关油门的话会很快头朝下俯冲
改成这样变得很飘忽了,降落一般要压杆。收油时会平飘降高度,
改成腰推,我那可怜的朗宇电机轴就不用经常换了,桨也省多了。

因为桨大,声音听起来也像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有的大赛没那么飘,速度小的时候,舵量稍大就立马失速。关油门的话会很快头朝下俯冲
改成这样变得很飘忽了,降落一般要压杆。收油时会平飘降高度,
改成腰推,我那可怜的朗宇电机轴就不用经常换了,桨也省多 ...

呵呵,原来的那个更适合于观赏,这个才适合飞翔,估计搞好了可上一架单反了,那么大的翅膀呢,你的手工了得,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原来的那个更适合于观赏,这个才适合飞翔,估计搞好了可上一架单反了,那么大的翅膀呢,你的手工了得,很棒!

呵呵,翅膀,尾翼都是套用以前那部坏大赛的,只做了个机身,没试过载重,加固下机翼,估计上fpv设备是绰绰有余的,最主要空间够大

网友:
这个改得好 请问是轻木还是桐木呢?

楼主:
机身是6mm的桐木做的,比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