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99坦克出问题啦,请教各位啊

楼主(2012-03-28):
99坦克,现在充好电,玩几秒钟,坦克就像累了一样,嗡嗡的需要过几秒钟才能继续操作,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估计电池充废了,充电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看一下你的微调是不是弄到了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我的99也出问题了,板子好像烧了,玩着玩着坦克 加B B弹的地方 就冒烟了,还是一股烧塑料的味,难闻····呕吐···

网友:
中放版接触不良,和我的虎王一个毛病

网友(2012-10-21):
围观中 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99底部晶振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多半是电池的问题,停一会回点电电压又上来了,一开始放电又不行了,换一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9遥控距离只有5M,我也无语啊,也是恒龙的

接收连接线没连好吧  开始我也是 拆开接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