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外场充电]秀秀新做的 MCPX 专用充电器

楼主(2012-03-28):
原本要买 MCPX V2,但是晨老板处的 V1 特价,于是入手了 MCPX V1,毕竟差那么多钱啊。原厂的充电器不给力,同时只能充一个电池。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选的方案是廉价的 TP-4056 方案。

淘宝购置了 4 个 TP-4056 小板子,改了电流编程电阻,固定为 300ma 充电。 从 USB 取电,毕竟 1A 甚至 2A 的 USB 供电,现在到处都是。
看看成品:
USB 线可以收纳在盒子里面,便携,简洁。

USB 线拿出来以后这个样子,盖子仍旧能完美盖上。

USB 插上电。

露点了!

做好以后,问题来了。 我发现充电只能充两路,第三路一插上,整个指示灯都乱了。终于发现问题,我用的 USB 线里面的芯太细了,测量单根的电阻超过了 0.5ohm,正负两根达到惊人的 1ohm,这样 300ma 时候,就可以产生 0.3V 压降,相当于供电只有  4.7V 了,插两个就只有 4.4V。 难怪了。
晚上又开始动刀,割了USB插头出来,直接上硅胶线,电阻直线从 0.5ohm 掉到了 0.03ohm,Oh, yeah。 4路300ma 毫无压力!!

充满电后,立即对电池电压进行测量,发现四路都在 4.19V 到 4.21 之间,没想到我人品不错,这个 TP-4056 声称只有 1% 的精度,但是我手上实际拿到的精度这么好!!

扩展,增强,室外 DC-DC 电源, 3S, 4S 转为 5V USB 口,在外场也可以充电啦,一个 2200mah*3S 的电池,可以大约充 15 - 18 块 MCPX 的电池:

网友:
改用1879电池状态正常的话充满清一色4.2V,4056截止电压精度参差不齐,万用表测量准确的话LZ的RP喷发了

网友:
注意做好绝缘,防止短路

网友A:
RP果然好,我自己买的几个都只能4.13~4.16V~~

网友:
动手能力强,都能拿出去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P果然好,我自己买的几个都只能4.13~4.16V~~

这个偏差超过1%了,是否查一下万用表直流基本精度啊。

网友:
 好精致,以为是那里出的高档货,牌子有点熟

楼主:
增加外场充电啦。
用了一个 10 元钱淘宝买的 DC-DC,改装成 3S=> USB 母口供电,在 12V->5V, 1A 的时候,效率高达 98%,哈哈,基本不发热。
在外面也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强力要求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