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被烧!

楼主(2012-03-28):
如图连接!已经烧了我两块KK了,电阻R4被烧(通电R4直接冒烟),为什么啊?是不是连接错误?还是什么原因  .....弄的来都不敢玩了,电源是12.3V的,电调20A

网友:
你试试,只保留一个电调的+5V输入,暨中间的红线,其他3个电调的+5V输入挑出来,不接飞控

只需要有一个电调给飞控供电

我是全挑掉,单独用一个UBEC给飞控供电

网友:
我的NAZA连接也是电调输出的红线都挑掉,用自带的UBEC供电。
几个电调UBEC并联,总有电压偏差,会出现什么问题,太不好说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用的不是电池而是电源吧?电源的话,滤波再好也会有残留波纹,容易烧板子,我的kk就是4个电调全接,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kk有说明书的,仔细核对接线时不是反了!

网友:
把电调的中间红线都挑掉试试

网友:
连接图看不清楚啊,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