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参考下这东西能改点焊机不?

楼主(2012-03-28):
帮参考下这东西能改点焊机不?教学用的调压变压器,功率2KvA,有经验的给参考下

网友:
可以,我用的是1500W的

网友:
绝对可以,焊0.5MM一下的不锈钢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的,原来的线圈做初级,自己再绕几圈次级

楼主:
给具体说说外面绕多粗的线,几股

网友:
那条普通的电线在外面绕几圈,用万用表量一下,一般点焊机都是4伏左右,看表电压低了就绕多圈再测,反之减圈数!记下4V要绕几圈后用沙包扁平线在上面绕你记下的圈数,至于用多粗的线就看你的变压器能绕得下多粗的,越粗电流越大越好!

网友:
问题不大!首先在把调压部分拆去,在外露铜线上刷上绝缘漆!
我自己做的电焊机的连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9912

楼主:
谢了,晚上来研究

网友:
小心触电,小心火花!

楼主:
电电更健康

网友:
大约绕6--8圈左右

网友:
调压器,上边一圈是导电的,小心触电呀,改造需要拆除这部分,然后根据电压重绕二次部分。总之体积大,不如使用安全行灯或逆变器的变压器改造。

网友:
改电焊机都可以。

网友:
老东西,就是实在!!

楼主:
这个体积大功率也大l不知做焊杌可以不?做点焊浪费了点

网友:
这个调压器铁芯改点焊机效率很差!因为它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它的二次线圈很难做到小感抗。点焊机应该跟电焊机具有完全相反的外部电压特征

楼主:
那是不是适合做电焊机?再看看这个可己不?就是不知功率大小。

网友:
19楼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了,点焊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