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电源做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2-03-28):
用旧的20针电脑电源改了个充电电源,输出3.3v-25A,5v-16A,12v-13A,接7-8个充电器没问题,还可直接连电调调电机舵机

网友:
电压不改,这个不好用

网友:
这样就行?俺手里正好有个带开关的。。。。给个详细原理图呗

楼主:
带开关的就把绿线和任一根黑线短接就可以!橙线3、3v,红线5v,黄线12v,黑线负极

网友:
对了,我也有个电脑电源再睡觉啊,也可以发挥余热的啊,哈哈  楼主说说,还可以做什么用啊,

网友:
求详细接线图,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25A ??  能焊东西了

楼主:
好的电源还不只25A,现在I5都95W,不过焊东西还小了

网友:
做的挺漂亮啊 顶一个

网友A:
25A 短路的话 电源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做的挺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A 短路的话 电源不会出问题吧

亲眼见过冒火的,还没见过 火暴 火乍 的,请各位玩家放心使用。

网友:
电脑电源就怕过载和短路!非常容易损坏,我都玩坏5、6个了!不好玩!

网友:
这种电源12伏,,,的可以达到13安?

楼主:
额定13A,具体多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