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JR的朋友帮我看看 [有图]

楼主(2012-03-28):
每次选完一项之后 就会弹出YES或者NO  我改选哪个 选YES会怎样 选NO会怎样?

网友:
应该是调过参数后让你在确认下..

网友:
俺的XG7没这个问题,估计楼上是正解。

网友:
估计沙发正解。DSX9没这选项 飘过。

网友:
看起来像XG8?

网友:
xg8吧,进入菜单就会提问,大概意思是询问调整设置前是否关闭所有伺服系统,本人英语不好,百度单词,然后估计加统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他是问你需不需要锁定舵机,因为在设定油门或者螺距曲线需要动到油门
如果你没有锁定,一推油门就会起飞,所以你在飞行时调整机子必须要使用锁定
如果在家里要调整,建议你把马达线拿掉两条,然后就可以使用非锁舵机方式调整直升机曲线

网友:
菜单和操作方式与我的JR9X2不同

网友:
9X2不是采用油门对点方式调整曲线
所以不需要锁定舵机~

网友:
JR xg8 用的 DX12程序。。接收机是高速高压的。还带数据回传。..超值

网友:
XG8,锁定舵机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憲哥  我明白了!! 也谢谢各位老手对我的帮助

网友:
就是問你舵機是否保持現狀。。。
比如説你把油門反向了,你說YES,飛機就不會動。等遙控器重啓才應用。No, 飛機就上天了。。。
這是我按字面意思猜的,具體看説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