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简易FPV

楼主(2012-03-28):
我的目的就是能在空中拍摄影像,传到地面,最好可以录制下来,其他没要求了我的载体是四轴,请老鸟指教,范围不大,高度也就在40米左右,想清晰一点

网友:
40米,还要用什么FPV呀?绑个相机上去就行了、

网友:
在风筝上绑个手机就行

网友:
买个直机带上狗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楼主想说 只是用四轴XX一下对面邻居家里而已~~所以需要fpv

网友:
40m就用那个几十块的徒传就够了,指甲盖大小,前两天我试了一下,100m内都是很清晰的图像。
装在F6F上玩了几天,直接就粘在摄像头的背面。
看看那个东东有多大....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无线摄像头,最便宜的五六十,距离足够符合你的要求,那是带摄像头的,省了你很多麻烦。八十的有一款带云台,可以上下左右摆动。

楼主:
那怎么录制下来拍摄到的视频呢?接电脑用软件吗?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