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23的调速与车螺纹的齿轮设置过程视频

楼主(2012-03-28):
cq6123的调速与车螺纹的齿轮设置过程  如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用bv20b的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就要特别的感谢楼主的视频了:

网友A:
有个危险 要小心啊

视频最后部分 袖子从卡盘上掠过的动作 我不由的紧了下菊花 个人玩床 安全第一啊

网友:
麻烦啊的要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菊花,内功高。看来6楼内功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最后部分 袖子从卡盘上掠过的动作 我不由的紧了下菊花 个人玩床 安全第一啊
小床子搞不定人得,我这里的车桥厂听说搞残废的蛮多,

网友:
袖口确实要扎紧,注意安全!
听楼主说话好像是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最后部分 袖子从卡盘上掠过的动作 我不由的紧了下菊花 个人玩床 安全第一啊

谢谢兄弟提醒,当时一只手在抓痒,所以用另一只手关机去了,哈哈。不过就算当时搅到袖子,也没事,因为我的车床的皮带胀紧轮没有闭合,手都可以捏停主轴。当时关机时我考虑到这问题了。但是以后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操作习惯,确实是安全第一。再次感谢你提醒。

网友:
感觉真的很麻烦换挂轮还要用拉子拉下来。建议上变频无极调速 ,说真的来回扒皮带真的让人受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呀,买了床后还没研究过这个呢,今天学会啦,谢谢啦。另外我现在是900转,降到500转,需要用到B轮,可皮带长出很多,这个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压杆就不长了

网友:
500转BC3

500转BC3

压轩压紧就不松了

压轩压紧就不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放在B的第3层上呀,我还向第一个轮上放呢, 我说怎么长出那么多呢,另外压带轮任何时候都要压上吗??比如出厂的900转皮带已经很紧了,还需要压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轮是灵活应用的,不打滑的情况下最好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了解了,谢谢哦

网友:
不错,简单易懂,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最后部分 袖子从卡盘上掠过的动作 我不由的紧了下菊花 个人玩床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开关的位置应该改一下。

网友(2012-05-29):
请教各位,cq6123换卡盘,最大可以换多大呢?

网友(2012-08-26):
CM615 CJM250  CQ6123 这几个床都是我推荐入坛的 都成气候了

要说功能和价格 CQ6123 性价比是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