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是不是配白钢条和钨钢条做的刀好一些?

楼主(2012-03-28):
理由:
1、个人觉得白钢条和钨钢条磨车刀时比较容易掌握角度。。
2、白钢条和钨钢条能买到品牌产品,比如确定了一两个品牌以后,车刀磨出来的质量也比较一致。不像焊接车刀鬼才知道怎么保证质量,我很怀疑瑞典车刀是瑞典做的还是中 国有个县乡村叫做瑞典?
3、用白钢条和钨钢条的自由度高
4、焊接车刀也要磨,而且如果在网上买焊接车刀,一般不会知道刀头的具体尺寸。即使买过一次,第二次买的车刀的刀头可能变化很大,需要磨去的部分不见得少,反而比白钢条和钨钢条费事。

不知道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网友:
其他都可以用,不过本人习惯了先用白钢刀车外皮,整体圆形时才用合金刀,车铝最好用白钢刀,市面卖的那种所谓瑞典刀(贴张烂纸那种),其实还是比较好,便宜(3元一把),比红、黄、蓝那种好用得多。

网友:
LZ,那些所谓的瑞典焊接车刀别买 ,假的,我买过。

网友:
中 国的山寨能力各人知道的  还瑞典  开玩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瑞典车刀的刀杆上贴了写着”瑞典车刀“的纸片,刀杆尾部刷了黄颜色(也有其他颜色的)。也是三块钱一把。颜色分类是:
黄色的YW1
蓝色的YT15
红色的YG8

我买的黄色的“瑞典车刀”按理说也是YW1材质,但用起来还不如国产的YW1的焊接车刀。刀头较软,但是却并不好磨,车出来的光洁度较低。

网友:
标题

一般是用蓝色那种,红色是车铸铁的,前几天帖子上的东西就是用蓝色那“瑞典刀”车的,不过车几下又要磨,所以外圆刀一下买了4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和刃磨有关系。随着慢慢积累磨车刀的经验,车出来的工件光洁度提高了。“瑞典车刀”也不是那么难用了。

现在白钢条只用来磨成切槽刀。按理说切槽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但有时切得很顺,有时切得机器直发抖,不知道是没有掌握窍门还是动力不足,或者刀刃太宽了?

网友:
预备几把数控车刀,就省心又省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