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玩具接收的电源线接哪儿

楼主(2012-03-28):
手里有个猎鹰滑翔机的接收。电源线掉了,不知道应该焊在哪儿。真丢人。
想弄好了给儿子做条KT的船玩。多谢!

1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9.82 KB)

17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1.57 KB)

16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9.19 KB)

胡乱做的船
11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16.67 KB)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楚——不够大、还受导线的阻挡……
我的建议是:顺着滤波电解电容找,该电容的两端(靠近那根没有脱落的导线的电容)就是电源的正负极了。

网友:
很简单,断的那根线还有线茬留在焊点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