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高起点,高要求玩电子,虚心请教惠普/安捷伦系列电子量仪使用方法和要点

楼主(2012-03-28):
因为开发无刷驱动需配置点基础电子量仪,多方打听和考察之后决定上全套二手惠普/安捷伦常规电子量仪,目前采购到惠普四踪CRT数字存储示波器,惠普函数信号发生器,惠普双路编程电源,我目前对这些仪器纯小白,就是示波器能简单使用,其他东西除了会通电什么都搞不懂,十分渴望在15天内熟练使用这些仪器,请懂这些设备操作的前辈不吝赐教,谢谢了,鞠躬

楼主:
考虑到设备比较多,散热是个大问题,设备分散平行布置并进行整体强制散热,第一步预置强制散热通道

楼主:
两道门上方的透气窗(其实本不透气)玻璃都要拆掉,做一个大型风道,一部分属于散热风道,一部分为未来的吸尘风道涡轮风机出风口

网友:
这事问电锯很靠谱。

网友:
菜鸟?神油肿么可能是菜鸟?不是世界顶尖无所不能的么?这个ID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弄了个马甲在抵毁神油大师。

网友:
简直牛逼到家了!不服不行!

网友:
兜圈子大王

网友:
卖东西的问买家东西怎么用?实在是太不专业了,不敬业!没生意哦!

网友:
人如主轴《——短(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能不能透露下惠普函数信号发生器是什么型号,多少钱入的?

这些仪器都可以上HP官网下手册的,不过基本都是英文的。

信号发生器2K,型号33120A,我去官网看了一阵子还是云里雾里,太难了

楼主:
乙:SWP(扫描)菜单
  1:启动F吗? 2:停止F吗? 3:SWP的时间吗? 4:SWP的模式
  1:上午形状
  2:AM信号源
  3:调频形状
  4:连拍碳纳米管
  5:突发速率
  6:连拍PHAS
  7:突发的SRC
  8:FSK的频率
  9:FSK速率
10:FSK的钢骨
选择的AM调制波形的形状。
启用或禁用内部的AM调制源。
选择调频调制波形的形状。
设置每突发的周期数(1到50,000个周期)。
设置内部突发源赫兹的爆率。
设置一阵(-360到+360度)的起始相位角。
选择内部或外部的门源突发调制。
设置FSK“跳跃”频率。
选择承运人和FSK频率之间的内部FSK率。
选择内部或外部源的FSK率。
  1:开始F
  2:停止F
  3:SWP的时间
  4:SWP的模式
设置起始频率,以Hz为席卷。
设置扫停止频率在赫兹。
设置重复率在几秒钟内横扫。
选择线性或对数扫描。
  1:新增ARB
  2点
  3:行编辑
  4:点编辑
  5:反转
  6:保存为
  7:删除
启动一个新的任意波形或加载所选的任意波形。
在一个新的任意波形(8至16,000点)设置点的数量。
执行任意波形的两个点之间的线性插值。
编辑选定的任意波形的各个点。
反转选定的任意波形,通过改变每个点的标志。
保存在非易失性内存中的任意波形。
删除选定的任意波形从非易失性内存。
*
在方括号([])括起来的命令是“隐藏”,直到您选择新的任意命令
  启动一个新的编辑会议。
:编辑菜单*
  1:新的ARB? [2分] [3:行编辑]? [4点编辑]? [5:反转]? [6:保存]呢? 7:删除
答:调制菜单
  1上午形状? 2:AM信号源? 3外交部形状? 4连拍北海? 5:爆率?
? 6:连拍马齿苋水提液吗? 7连拍型钢? 8:FSK的频率? 9:FSK速率? 10:FSK的钢骨
第2章前面板菜单操作
前面板菜单参考
  任期1:输出
  2:电源
  3:错误
  4:测试
  5:逗号
  6:版本

选择输出终端(50?或高阻抗)。
启用或禁用自动断电状态召回。
检索错误,从错误队列(最多20个错误)。
执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测试。
启用或禁用在显示屏上数字之间的逗号分隔。
显示函数发生器的固件版本代码。
  1:地址的HPIB
  2:接口
  3:波特率
  4:奇偶
  5:语言
设置GPIB总线地址(0到30)。
选择GPIB或RS-232接口。
选择波特率为RS-232操作。
选择甚至奇或无奇偶校验,RS-232操作。
验证界面语言的SCPI。
  1:有抵押
  1:无担保
  2:校准
  3:华航计数
  4:消息
函数发生器防止校准;代码输入到不安全的。
函数发生器是为校准抵押;输入代码,以确保。
执行个别校准;必须是UNSE治愈。
读取的总次数已校准的函数发生器。
读取校准字符串(最多11个字符)从远程输入。
*
在方括号([])括起来的命令是“隐藏”的,除非函数发生器是无抵押校准。
传真:校准菜单*
1:安全吗? [1:无担保]? [2:校准]? 3华航计数? 4:消息
电子邮件:输入/输出菜单
  1:地址的HPIB? 2:接口? 3:波特率? 4:奇偶? 5:语言
D:系统菜单
  1:输出短期? 2:电源? 3:错误? 4:测试? 5:逗号? 6:版本
第2章前面板菜单操作
前面板菜单参考
前面板菜单教程
本节是一步一步的教程,这将告诉你如何使用
前面板菜单。我们建议你花几分钟
本教程以获得舒适的结构和运作
菜单。
三,菜单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组织
水平(菜单,命令和参数)。你向下移动

或最多?从一级到下一个菜单树。每个
三个层次有几个水平的选择,你可以查看
移动左“或右>。

?要打开的菜单上,按开/关Shift键菜单。
?要关闭菜单,按开/关移菜单。
?执行菜单命令,按回车键。
?记得最后一个菜单命令被执行,
按Shift Recall菜单。
?要随时关闭而不保存更改菜单,
按移位取消。
菜单组织在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树状结构。
菜单
可以任意DS
PA R A我T E RS
第2章前面板菜单操作
前面板菜单教程
菜单使用过程中显示的消息
菜单的顶部,你同时按下“菜单”水平,这是顶级
菜单,你不能去任何更高。
要关闭菜单,按下。要跨越的选择
上一个级别,按或。向下移动一个级别,按。
菜单您是在“菜单”的水平。按或查看选择。
命令你是对的“命令”级。按下或查看命令
在选定的菜单组的选择。
参数,你是对的“参数”水平。

楼主:
B: SWP (Sweep) MENU
  1: START F     2: STOP F     3: SWP TIME    4: SWP MODE
  1:  AM SHAPE
  2:  AM SOURCE
  3:  FM SHAPE
  4:  BURST CNT
  5:  BURST RATE
  6:  BURST PHAS
  7:  BURST SRC
  8:  FSK FREQ
  9:  FSK RATE
10:  FSK SRC
Selects the shape of the AM modulating waveform.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internal AM modulating source.
Selects the shape of the FM modulating waveform.
Sets the number of cycles per burst (1 to 50,000 cycles).
Sets the burst rate in Hz for an internal burst source.
Sets the starting phase angle of a burst (-360 to +360 degrees).
Select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gate source for burst modulation.
Sets the FSK “hop” frequency.
Selects the internal FSK rate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FSK frequency.
Select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source for the FSK rate.
  1:  START F
  2:  STOP F
  3:  SWP TIME
  4:  SWP MODE
Sets the start frequency in Hz for sweeping.
Sets the stop frequency in Hz for sweeping.
Sets the repetition rate in seconds for sweeping.
Selects linear or logarithmic sweeping.
  1:  NEW ARB
  2:  POINTS
  3:  LINE EDIT
  4:  POINT EDIT
  5:  INVERT
  6:  SAVE AS
  7:  DELETE
Initiates a new arb waveform or loads the selected arb waveform.
Sets the number of points in a new arb waveform (8 to 16,000 points).
Performs a linear interpolation between two points in the arb waveform.
Edits the individual points of the selected arb waveform.
Inverts the selected arb waveform by changing the sign of each point.
Saves the current arb waveform in non-volatile memory.
Deletes the selected arb waveform from non-volatile memory.
*
The commands enclosed in square brackets ( [  ] ) are “hidden” until you make a selection from the NEW ARB command
  to initiate a new edit session.
C: EDIT MENU  *
  1: NEW ARB     [ 2: POINTS ]     [ 3: LINE EDIT ]     [ 4: POINT EDIT ]    [ 5: INVERT ]     [ 6: SAVE AS ]     7: DELETE
A: MODulation MENU
  1: AM SHAPE     2: AM SOURCE    3: FM SHAPE    4: BURST CNT     5: BURST RATE
  6: BURST PHAS     7: BURST SRC     8: FSK FREQ    9: FSK RATE    10: FSK SRC
Chapter 2  Front-Panel Menu Operation
Front-panel menu reference
  1:  OUT TERM
  2:  POWER ON
  3:  ERROR
  4:  TEST
  5:  COMMA
  6:  REVISION

Selects the output termination (50   or high impedance).
Enables or disables automatic recall of the power-down state.
Retrieves errors from the error queue (up to 20 errors).
Performs a complete self-test.
Enables or disables a comma separator between digits on the display.
Displays the function generator’s firmware revision codes.
  1:  HPIB ADDR
  2:  INTERFACE
  3:  BAUD RATE
  4:  PARITY
  5:  LANGUAGE
Sets the GPIB bus address (0 to 30).
Selects the GPIB or RS-232 interface.
Selects the baud rate for RS-232 operation.
Selects even, odd, or no parity for RS-232 operation.
Verifies the interface language: SCPI.
  1:  SECURED
  1:  UNSECURED
  2:  CALIBRATE
  3:  CAL COUNT
  4:  MESSAGE
The function generator is secured against calibration; enter code to unsecure.
The function generator is unsecured for calibration; enter code to secure.
Performs individual calibrations; must be UNSE CURED.
Reads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the function generator has been calibrated.
Reads the calibration string (up to 11 characters) entered from remote.
*
The commands enclosed in square brackets ( [  ] ) are “hidden” unless the function generator is UNSECURED for calibration.
F: CALibration MENU *
1: SECURED     [ 1: UNSECURED ]     [ 2: CALIBRATE ]     3: CAL COUNT     4: MESSAGE
E: Input / Output MENU
  1: HPIB ADDR     2: INTERFACE     3: BAUD RATE     4: PARITY     5: LANGUAGE
D: SYStem MENU
  1: OUT TERM     2: POWER ON     3: ERROR     4: TEST      5: COMMA    6: REVISION
Chapter 2  Front-Panel Menu Operation
Front-panel menu reference
A front-panel menu tutorial
This section is a step-by-step tutorial which shows you how to use the
front-panel menu. We recommend that you spend a few minutes with
this tutorial to get comfortable with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menu.
The menu is organized in a top-down tree structure with three
levels (menus ,  commands , and  parameters). You move down

or up    the menu tree to get from one level to the next. Each of the
three levels has several horizontal choices which you can view by
moving left  <   or right   >  .

 To turn on  the menu, press  Shift     Menu On/Off   .
 To turn off  the menu, press  Shift     Menu On/Off   .
 To execute a menu command, press  Enter  .
 To recall  the last menu command that was executed,
press  Shift     Recall Menu   .
 To turn off  the menu at any time without saving changes,
press  Shift     Cancel   .
The menu is organized in a top-down tree structure with three levels.
Menus
Comman ds
Pa r a me t e rs
Chapter 2  Front-Panel Menu Operation
A front-panel menu tutorial
Messages Displayed During Menu Use
TOP OF MENU   You pressed         while on the “ MENUS” level; this is the top level of the
menu and you cannot go any higher.
To turn off the menu, press                                . To move across the choices
on a level, press        or       . To move down a level, press       .
MENUS You are on the “MENUS” level. Press        or        to view the choices.
COMMANDS  You are on the “COMMANDS ” level. Press        or        to view the command
choices within the selected menu group.
PARAMETER  You are on the “PARAMETER” level. Press        or        to view and edit the
parameter for the selected command.
MENU BOTTOM  You pressed         while on the “ PARAMETER” level; this is the bottom
level of the menu and you cannot go any lower.
To turn off the menu, press                                . To move up a level, press       .
ENTERED   The change made on the “ PARAMETER” level is saved. This is displayed after
you press              (Menu Enter) to execute the command.
MIN VALUE  The value you specified on the “PARAMETER” level is too small for the
selected command. The minimum value allowed is displayed for you to edit.
MAX VALUE  The value you specified on the “PARAMETER” level is too large for the
selected command. The maximum value allowed is displayed for you to edit.
EXITING    You will see this message if you turn off the menu by pressing
                                 or                          . You did not edit any values on the
“ PARAMETER” level and changes were NOT saved.
NOT ENTERED  You will see this message if you turn off the menu by pressing
                                 or                          . You did some editing of parameters but the
changes were NOT saved. Press the              key (Menu Enter) to save changes
made on the “PARAMETER” level.

楼主:
摘取了说明书其中一段,GOOGLE 翻一下就是这样,难度极大

楼主:
309页天书,都是这个难度,不堪了睡觉去

楼主:
再难也要啃,一觉睡醒,换个思路去学这个东西,直接通电,实际去操作下看看,公牛插座,据说750度不会燃烧,感觉吹牛吹的太狠,不过也是为数不多能信赖的插座之一了

楼主:
在找根线把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连接起来,示波器下方预留的空间发挥了作用,不然这么多线随便乱放就跟蜘蛛网一样了

楼主:
通电调整参数,示波器自带信号失真了,调了半天没调好,郁闷

楼主:
想不出所以然来,把四通道全连上去,第三通道波形正常,第四通道没信号,可能表棒有问题

楼主:
把2通道和3通道表棒换一下,2通道波形就正常了,果然是表棒问题,一根原装表棒几百块呢 ,只有去搜刮旧货了

楼主:
四通道是根泰克的表棒,接上去没信号,换跟表棒就有信号了

楼主:
那么,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直连方案先搁置,暂停,,查查资料怎么连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摘取了说明书其中一段,GOOGLE 翻一下就是这样,难度极大

...
一直号称是世界级的大脑,要做世界级的产品,还得是世界第一的。
弄了半天原来连英文都不懂啊...

那你怎么知道“世界级”是啥样子的呢?

楼主:
凭感觉直连肯定行不通,还是用表棒去测试信号,想办法把表棒连接起来

楼主:
示波器上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1KHZ方波信号,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一直号称是世界级的大脑,要做世界级的产品,还得是世界第一的。
弄了半天原来连英文都不懂啊...

那你怎么知道“世界级”是啥样子的呢?

这个帖子跟世界第几有关系么

楼主:
信号发生器精度非常高,可以0.1HZ为基数进行调节,试了下,把所有按钮按了一遍,大概有点感觉了,下面研究下怎么把这个方波的形状进行任意改变,这个才是最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一直号称是世界级的大脑,要做世界级的产品,还得是世界第一的。
弄了半天原来连英文都不懂啊...

那你怎么知道“世界级”是啥样子的呢?

回帖前去看看版规:谢谢
第3条 提倡网上道德,任何发表的言论或图片不能带有明显攻击、污蔑性文字,不能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要尊重他人的作品,以善意的态度进行评论和讨论,同时应把讨论局限在作品本身。对于违反规则的贴子,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有权随时进行删除,对于屡次违反的,本论坛有权禁止该ID。
第4条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鼓励和尊重原创内容,不提倡转载,如果确实因为讨论需要转载,建议直接转载内容,并做出获得原作者授权的承诺,此类贴子如果出现版权纠纷,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违反转载要求的贴子,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有权随时进行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一直号称是世界级的大脑,要做世界级的产品,还得是世界第一的。
弄了半天原来连英文都不懂啊...

那你怎么知道“世界级”是啥样子的呢?

这位朋友,我认为你有违反本坛版规第三条的嫌疑,请自重,之前没认真学习版规,我的一些言论也有不妥之处,今后努力改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我认为你有违反本坛版规第三条的嫌疑,请自重,之前没认真学习版规,我的一些言论也有不妥之处,今后努力改正

这样就好嘛。这里毕竟不是娛乐圈。少点言过其实的,多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帖前去看看版规:谢谢
第3条 提倡网上道德,任何发表的言论或图片不能带有明显攻击、污蔑性文字,不能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要尊重他人的作品,以善意的态度进行评论和讨论,同时应把讨论局限在作品本身。对于 ...
这位南京的同胞,为什么你老觉得人家不是善意而是恶意?欣赏你很勤快,喜欢思考,也喜欢动手,但你的思想方式限制了你的进步,DIy本来完全可以失败,完全可以没有结果,人生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帖子烂尾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我还想说的是:从道德层面讲,你不该把一些违背科学的东西向同胞兜售,你也根本不接受人家的指正,论坛应该属于公共场所,不可以当做你的私人笔记本

网友C:
丫!又要改进态度啊!
悔过书都写了,一个月就变脸了。怀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帖前去看看版规:谢谢
第3条 提倡网上道德,任何发表的言论或图片不能带有明显攻击、污蔑性文字,不能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要尊重他人的作品,以善意的态度进行评论和讨论,同时应把讨论局限在作品本身。对于 ...

我只是提个疑问,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吧。
在网上我也混了十几年了,版主站务什么的我都当过。
这点分寸我还是心里有数的。

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攻击你的主观意愿。

我发帖仅仅是提醒你,太多的事情你想当然了。“世界级”是个沉重的概念。
我在世界级比赛中拿过全球排名第四的名次,一个人击败了1000多个来自各个国家的team。
可是我不会张狂的说话。
因为这么多年我也见识了许多,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比我更厉害的人,
我知道我距离他们的差距有多远,有些人甚至是令人绝望的差距。

我很赞赏你不断前进的态度。但是,你太过于自大了。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想拿世界第一,光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提个疑问,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吧。
在网上我也混了十几年了,版主站务什么的我都当过。
这点分寸我还是心里有数的。

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攻击你的主观意愿。

我发帖仅仅是提醒你,太多的事情你想当 ...

这些劝告很多人(包括我)也说过,实在不顶用。只能板砖伺候了。以后你也会飞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丫!又要改进态度啊!
悔过书都写了,一个月就变脸了。怀疑啊!

哈哈~他是一天到晚卖弄他的工作室~好像他还有个帖子也是说这个玩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提个疑问,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吧。
在网上我也混了十几年了,版主站务什么的我都当过。
这点分寸我还是心里有数的。

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攻击你的主观意愿。

我发帖仅仅是提醒你,太多的事情你想当 ...

在此谢谢你的好意,我脑袋里装了太多的东西,现在看问题多从全局的方面考虑,就像下围棋一样,布局,每个区域撒几个旗子,撒棋子的时候不能光看盘面,还要看盘外,等布局好了才开始突击,现在突击能力还没开始释放,所以我觉得你在没有看到我突击能力的时候不要下结论,至于我是世界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一步步构筑基础,一步步往金字塔顶端前进,能爬到什么高度不是我能想象到,也不是你能预测的,小宇宙还没爆*发

楼主:
在构思制作上,我和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细节可以讨论,体系框架大相径庭,我做出来的东西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楼主:
看信号发生器有2个输出端子,两个都接上去是什么效果?这回直连下

楼主:
原来一个是方波专用通道,一个是正弦,三角,锯齿共用通道,对比下两台仪器显示的频率,差不多,此外两种波形相位也不一样,初步的通电和连接测试基本完成,更深一层的研究会陆续进行下去

楼主:
看错了,相位一样的

楼主:
把两个通道的输入电压分度值调到1V,方波比混合通道的波电压小很多,表棒可能是10倍衰减

楼主:
又摸索了一个晚上,成绩斐然,数字调频,数字调幅,数字调占空比三大基础功能初步掌握,之前的一些认识也有误,两个输出端,上面那个是基础参考方波,下面这个是调制波

完了还发现这是台问题信号发生器,中高频下方波失真严重,正弦波还好

楼主:
有时间的话拆开来折腾下,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说别人吹牛吹的太狠,你就不检讨一下你自己,你都把牛吹到天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说别人吹牛吹的太狠,你就不检讨一下你自己,你都把牛吹到天上了。

吹牛没意思,以后不吹了,只说实际的东西

楼主:
函数信号发生器实战操作篇,根据对面板几个按键的理解自行入门吧,这些按键胡乱按按也没问题只要不拿锤子去敲他就不会坏

1,输出一个1.2345678KHZ                    100mv Vp-p的方波
2,输出一个14.999999MHZ                      50mv Vp-p的正弦波
3,输出一个99.999999KHZ                     345mv Vp-p的锯齿波
4,输出一个5V直流电
5,输出一个占空比80% 9.8765432KHZ   1.23v  Vp-p的方波

没人教,只有自己培训自己了

楼主:
1,按方波键,按数字输入键,输入数字1.234567890,按带Mhz标记的方向键,得到一个失真的1.2345678MHZ方波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想调Vp-p,忘记昨晚怎么调的了,按了AM键之后得到调幅波而不是Vp-p变化了,看了下还是应该按带vmvp-p的按钮,又研究了一会,应该是先按LEVEL/AMPL电平放大键,再按ENTER NUMBER数字输入键,电压单位如果是V就直接按第一个方向键,如果是mv就先按下SHIFT键再按下第一个方向键

网友E:
請你簡單的回覆下列問題
一.研發的精神為何??如何執行??
二.當設計理念與客人發生衝突時該如何處理??
三.新案件開發過程為何??請簡述之
四.新產品導入生產的過程中,研發人員所負責的角色為何??
五.客人提供新品信息後,研發人員所需展開的工作為何??
六.設計首重的部分為何??
七.當你帶領的團隊負責的案件延誤了該如何處理??應變措施為何??

期待你的回應

这是一家公司对招聘研发人员的试题,全是申论题,你如果都可答出,那代表你还有救,如拒绝回达,那你以往和现在的所作所为所言都是假的,因另有目的。
而回达的内容就可看出你的心态和思维模式,和你现在贴出贴的内容出意为何。为什么在论坛看你不顺眼的人那么多,你要好好争一口气回达回答以上问题,如闪避相信你再也不可能在5i里存在了,自然会有更多的网友出来给你放枪讨伐。

楼主:
这样就得到我想要的100mv Vp-p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你簡單的回覆下列問題
一.研發的精神為何??如何執行??
二.當設計理念與客人發生衝突時該如何處理??
三.新案件開發過程為何??請簡述之
四.新產品導入生產的過程中,研發人員所負責的角色為何??
...

1,研发的精神:锲而不舍,松弛有度,执行方法就是:先搭建研发框架,分阶段分步骤去实施,实施过程中善于找出细微的差异和制造细微的差异,找不出差异就是最大的差距,
2,当于客人理念发生冲突应多角度审视,首先听取客户的诉求,在框架体系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框架体系不允许有两个选择一个再见,二个重新建立新的框架,不能模棱两可,让客户陷入迷糊状态或助长客户提出无穷无尽的的要求
3,新体系的建立首先进行可行性研究,根据业界水平和自身素质来确定产品的档次,以下省略一万字
4,你自己去想,想请教我请付学费

楼主:
台企,我没兴趣

楼主:
2,熟悉了按键14.999999MHZ  50mv V p-p正弦波很容易弄出来了

楼主:
可以看出高频段,基础方波已经严重失真,怪不得便宜,原来有问题的啊 问了好几家,这家最便宜。。。。

楼主:
3,99.999999KHZ  345mv Vp-p锯齿波顺利,电压幅度大了些

楼主:
4,直流电输出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当按住占空比按钮多停留下,啪嗒一声继电器吸合,屏上显示DCV,可以任意调节输出电压,不过这个电压波形有严重问题,这回用调节旋钮来调个5V直流

楼主:
这那是直流电啊,就一噪声波

楼主:
看来这个函数信号发生器问题出在电源上,电源我想我有能力搞定,一定要大拆

楼主:
最后一个占空比80%,9.8765432KHZ 1.23V  Vp-p方波研究了会完成了

楼主:
经过二次操作,一次图文记录,终于获得HP/安捷伦函数信号发生器初级上岗证

网友:
故弄玄虚,张声造势,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目不识丁,目之如空,瞎子摸象,矫柔造作,装模作样,装腔作势

网友:
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神气十足、洋洋自得、自鸣得意

网友:
近义词成语
   见多识广 察言观色 高瞻远瞩 左顾右盼 调兵遣将
   粉身碎骨 狂风暴雨 旁敲侧击 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
   千辛万苦 眼疾手快 生龙活虎 惊天动地 七拼八凑
   胡言乱语 改朝换代 道听途说
   人云亦云——随声附和 毛遂自荐——自告奋勇
   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没精打采——萎靡不振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百读不厌——脍炙人口 美中不足——白壁微瑕
   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名垂后世——流芳千古 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名列前茅——独占鳌头
   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风姿绰约——秀色可餐
   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福星高照——时来运转 磨杵成针——持之以恒
   痛不欲生——死去活来 抚掌大笑——拍手称快
   目不转睛——全神贯注 偷梁换柱——移花接木
   俯拾即是——多如牛毛 囊萤积雪——刺骨悬梁
   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改天换地——扭转乾坤
   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突如其来——从天而降
   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免死狗烹——鸟尽弓藏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品头题足——说三道四 唾手可得——易如反掌
   管中窥豹——坐井观天 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无稽之谈——流言蜚语
   狐假虎威——狗仗人势 棋逢对手——势均力敌
   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华而不实——绣花枕头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气势磅礴——排山倒海
   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火烧火燎——心急如焚
   弃旧图新——改邪归正 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疾恶如仇——刚正不阿 千里迢迢——山遥路远
   秀色可餐——丰姿绰约 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千人所指——众矢之的 绣花枕头——华而不实
   矫揉造作——故作姿态 千岩万壑——层峦叠障
   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绞尽脑汁——殚精竭虑
   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接袂成帷——摩肩接踵 穷本极源——寻根究底
   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穷当益坚——自强不息
   穷凶极恶——青面獠牙 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截趾适屦——生搬硬套 穷极无聊——心灰意冷
   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居官守法——廉洁奉公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一张一弛——劳逸结合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一掷千金——挥霍无度 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神工鬼斧——匠心独运 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神气活现——趾高气扬
   优哉游哉——自由自在 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神色自若——从容不迫 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十拿九稳——万无一失
   有备无患——未雨绸缪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世风日下——人心中古 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脍炙人口——百读不厌 事必躬亲——身体力行
   有气无力——无精打采 困兽犹斗——狗急跳墙
   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浪子回头——悔过自新 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誉满天下——名垂青史 劳逸结合——一张一弛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原形毕露——暴露无遗
   两面三刀——阳奉阴违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凿壁偷光——悬梁刺股 流星赶月——风驰电掣
   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鸾凤和鸣——夫倡妇随 死有余辜——十恶不赦
   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瞒天过海——声东击西
   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满腔热忱——热情洋溢 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自不量力——螳臂当车 毛骨悚然——胆战心惊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 捉鸡骂狗——指桑骂槐

   带反义词成语
   南辕北辙 左顾右盼 朝三暮四 取长补短 因小失大
   化敌为友 大智若愚 头重脚轻 口是心非 大公无私
   横七竖八 赏罚分明 真伪难辨 长短不一 公而忘私
   扬长避短 古往今来 朝思暮想 推陈出新 声东击西
   七上八下 以少胜多 公而忘私 忆苦思甜 去伪存真
   忆苦思甜 去伪存真 声东击西 高高低低 阳奉阴违
   南来北往 一来二去 大惊小怪 天长地久 大材小用
   转危为安 深入浅出 尊古卑今 里应外合 欢天喜地
   有名无实 大街小巷 横七竖八 长短不一 坐井观天
   乐极生悲 物极必反 以小见大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分类记成语
   【联句成段记成语】:那里风和日丽,山青水秀叫人留恋忘返;那里姹紫嫣红,奇花异草叫人目不暇接;那里生机勃勃,珍禽异兽叫人耳目一新;那里还有至理名言,读了让人受益匪浅。
   【描写人物神态的词】:
   垂头丧气 没精打采 愁眉苦脸 大惊失色 漫不经心
   神采奕奕 眉飞色舞 昂首挺胸 炯炯有神 惊慌失措
   【描写人物品质的词】:
   肝胆相照 忠贞不渝 誓死不二 威武不屈 贪生怕死 厚颜无耻 永垂不朽
   奋不顾身 舍己为人 坚强不屈 赤胆忠心 不屈不挠 克己奉公 一尘不染
   两袖清风 见利忘义 顶天立地 豁达大度 兢兢业业 卖国求荣 恬不知耻
   舍生忘死
   【描写学习的词】:
   只争朝夕 自强不息 笨鸟先飞 闻鸡起舞 学无止境 学而不厌 真才实学
   好学不倦 不学无术 披荆斩棘 力争上游 勤学好问 发奋图强 废寝忘食
   争分夺秒 孜孜不倦 全力以赴 不甘示弱
   【描写谦虚的词】:不骄不躁 大智若愚 功成不居 戒骄戒躁 洗耳恭听
   谨言慎行 自知之明 虚怀若谷
   【描写骄傲的词】:
   班门弄斧 孤芳自赏 居功自傲 目空一切 目中无人 自鸣得意 自命不凡
   恃才傲物 妄自尊大 忘乎所以 唯我独尊 自高自大
   【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词】:
   忐忑不安 心惊肉跳 心神不安 心猿意马 心慌意乱 心急如焚 七上八下
   【描写人的语言】:豪言壮语
   夸夸其谈 花言巧语 口若悬河 对答如流 滔滔不绝 谈笑风生 高谈阔论
   【描写人容貌体态的词】:
   卓约多姿 其貌不扬 蓬头垢面 瘦骨嶙嶙 闭花羞月 沉鱼落雁 出水芙蓉
   明眸皓齿 美如冠玉 容光焕发 落落大方 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鹤发童颜
   眉清目秀 和蔼可亲 弱不禁风 大腹便便 心慈面善 张牙舞爪 愁眉苦脸
   冰清玉洁 雍容华贵 面黄肌瘦 如花似玉 文质彬彬 威风凛凛 虎背熊腰
   老态龙钟
   【描写说的词】:
   闲言碎语 绘声绘色 对答如流 自圆其说 大言不惭 娓娓动听 直言不讳
   无所顾忌 拐弯抹角 故弄玄虚 侃侃而谈 振振有词 肆无忌惮 唠唠叨叨
   滔滔不绝 虚情假意 推心置腹 旁敲侧击 喋喋不休 慢条斯理 含糊其辞
   【描写高兴的词】:
   喜上眉梢 喜从天降 谈笑风生 笑容可掬 兴高采烈 眉开眼笑 喜笑颜开
   相视而笑 捧腹大笑 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 如获至宝
   【描写友情的词】:
   促膝谈心 情深似海 拔刀相助 海誓山盟 心心相印 风雨同舟 亲密无间
   推心置腹 肝胆相照 情同手足 志同道合 同甘共苦 关怀备至 盛情款待
   荣辱与共
   (1)带数字的成语。
   ①“一”字开头的 ②“二字开头的
   一五一十 二话不说
   一分为二 二人同心
   一目了然 二虎相斗
   一丝不苟 二龙戏珠
   一团和气 二八女郎
   ③“三”字开头的④“四”字开头的
   三五成群 四面八方
   三更半夜 四舍五入
   三令五申 四体不勤
   三心二意 四海为家
   三言两语 四通八达
   ⑤“五”字开头的⑥“六”字开头的
   五花八门 六月飞霜
   五光十色 六亲不认
   五谷丰登 六神无主
   五彩缤纷 六朝金粉
   五味俱全 六韬三略
   ⑦“七”字开头的 ⑧“八”字开头的
   七嘴八舌 八仙过海
   七零八落 八面玲珑
   七窍生烟 八面见光
   七手八脚 八音齐奏
   七言八语 八病九痛
   ⑨“九”字开头的⑩“十”字开头的
   九霄云外 十万火急
   九死一生 十拿九稳
   九天揽月 十指连心
   九九归一 十全十美
   九流三教 十载寒窗
   “百”字开头的 “千”字开头的
   百折不挠 千人一面 百年大计 千家万户
   百花齐放 千方百计 百发百中 千军万马
   百炼成钢 千变万化
   “万”字开头的 带“千、万”字的
   万无一失 千言万语 万马奔腾 千秋万代
   万水千山 千变万化 万古长青 千真万确
   万事大吉 千军万马
   (2)带常用字的成语
   例:①带“人”字的人才济济 助人为乐 好为人师 人山人海 任人为贤
   不近人情 人之常情 引人入胜 舍己为人 人定胜天
   成人之美 以理服人 人欢马叫 诲人不倦 平易近人
   (此类有200多个)
   ②带“天”字的
   天长地久 人定胜天 翻天覆地 天伦之乐 无法无天
   谢天谢地 天昏地暗 欢天喜地 惊天动地 天理良心
   冰天雪地 顶天立地 天府之国 铺天盖地 改天换地
   ③带“不”字的
   不足为奇 赞不绝口 攻无不克 不计其数 微不足道
   战无不胜 不劳而获 奋不顾身 出其不意 不由自主
   身不由己 言行不一 不远万里 漫不经心 一尘不染
   ④带“而”字的
   公而忘私 挺身而出 不谋而合 视而不见 扬长而去
   半途而废 华而不实 不约而同 知难而进 学而不厌
   乘虚而入 不欢而散 望而生畏 量力而行 适可而止
   ⑤带“之”字的(以下两类就有300多个)
   持之以恒 无价之宝 总而言之 言之有理 井底之蛙
   取而代之 置之度外 千里之行 敬而远之 来之不易
   不义之财 兼而有之 当之无愧 小人之心 等而下之
   ⑥带“如”字的
   如饥似渴 称心如意 坚如磐石 如获至宝 心急如火
   了如指掌 如闻其声 表里如一 势如破竹 如鱼得水
   度日如年 心如刀割 如临大敌 一见如故 恰如其分
   (3)带动物名称的成语
   鸦雀无声 守株待兔 千军万马 莺歌燕舞 惊弓之鸟
   叶公好龙 龙腾虎跃 井底之蛙 一丘之貉 牛鬼蛇神
   瓮中之鳖 盲人摸象 狼狈为奸 打草惊蛇 太公钓鱼
   (4)带同义词的成语
   歌功颂德 移风易俗 左顾右盼 山穷水尽 冥思苦想
   胡思乱想 呼风唤雨 足智多谋 察颜观色 鸣冤叫屈
   (5)带反义词的成语
   以少胜多 公而忘私 忆苦思甜 去伪存真 扬长避短
   大公无私 声东击西 推陈出新 口是心非 因小失大
   (6)还有一类结构特殊的成语不是四个字组成的,是由上下两部分构成的,或上三字,下三字;或上四字,下四字;或上五字,下五字;也有上七字,下七字的。这类成语其实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诗句民谚,有的广为流传,成了人们的熟语。
   例:①吃一堑,长一智。②听其言,观其行。③求大同,存小异。
   ④雷声大,雨点小。⑤挂羊头,卖狗肉。⑥前怕狼,后怕虎。
   ⑦既来之,则安之。⑧言必信,行必果。
   例: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⑤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例: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楼主:
文字可以被复制,
文化可以被传播,
历史不会被改变,
时间不会倒流,
未来可以创造,
神油只有一个,
难以被超越

楼主:
不断超越自己,攀登新的高峰,神油--极限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