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问题 怎么无线发送和接受

楼主(2012-03-28):
小弟今天搞来二个摄像头,黑白的,好像还有声音的,谁懂怎么做无线发射和接受的,什么接收发射模块好用的,rx6788还是,小弟不是很懂,小弟想监控垃圾雕刻机的,有是摄像头就不用猫着腰在雕刻机边吃灰了,呵呵,谁懂的来交交小弟,不胜感激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怎么我帖子里的字还可以变大啊,哈哈

楼主:
在线等专家来

网友:
得先知道那四针接口的功能 ,无线可以用WIFI、RF、蓝牙等来传输。不过用有线传输最方便。

楼主:
四针  二针是电源,另外二针是视频和音频输出  谢谢楼上

网友:
找根圆管装摄像头,镜头前装PVC镜片,尾部密封。视频和音频分别用单芯屏蔽线接到小音箱和小液晶的信号输入端。供电就不用屏蔽线。

网友:
usb摄像头可以用带usb的无线路由器,刷开源路由器软件。

始终都得吊着电源。

网友A:
如果其中两根针是音频和视频,就绝对不是USB接口。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这个不是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中两根针是音频和视频,就绝对不是USB接口。

谢谢楼上指点,这个不是usb借口的,接电脑要采集卡的,但是可以接电视,不可以录像的,我就是想琢磨无线使用的,无线使用蛮爽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这个不是usb借口的,接电脑要采集卡的,但是可以接电视,不可以录像的,我就是想琢磨无线使用的,无线使用蛮爽的,呵呵

买套无线AV发射接收套装,大概300左右把,淘宝收收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套无线AV发射接收套装,大概300左右把,淘宝收收一大把

谢谢楼上  300米可以要二套了,我就是想卖模块自己搞的,二手的模块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模块好用的,了解的人说道说道,

网友:
你的摄像机难道不要供电么?都拖着电线了还搞什么无线哦?音频就更不要接了,雕刻机的声音足以让你在隔壁房间听得到。
无线传输的话,被雕刻机干扰的厉害哦,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另外,你这个摄像机还要加补光灯哦,只是补光的话很容易把画面搞得一片白,不补的话有可能漆黑一片哦。

网友:
利用旧录像机发射合就可以了。

网友:
你买个高清200万usb模块也才几十块。

网友C:
楼主的真正目的是要XX别人吧,哈哈。

网友:
雕刻机 你老看着它干嘛??

开动了就一边歇着去了  雕完了再收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真正目的是要XX别人吧,哈哈。

  对啊,也可以xx别人啊,以后去晚上公务猿家喝茶,带上个,不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