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XG8出了点问题,JR服务却不人性化

楼主(2012-03-28):
唉!我的XG8出问题了,模拟器接多了,教练插口接触不好了,自己再一搞就坏了,问青岛JR,说想买个插口配件。回来自己插上去就是了,结果人家说不零售,要我把控寄回去,晕死,麻烦死了,很简单个问题,还要寄回去,邮费都贵了,还不知道修理费多少呢!!
JR的服务不人性化!!

网友A:
。。这个都插坏了。。。LZ功力深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插坏了。。。LZ功力深厚啊。。

离绝世神功还有很大差距哦,插口坏了,修炼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高安!!!

高安有配件卖嘛?

网友C:
好像就是个3.5音频口吧,淘宝随便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个3.5音频口吧,淘宝随便买个

那个插口没那么简单
我拆开看了的,就是因为复杂,所以自己拆开后就不能还原了,最后强行还原了,就坏了。
而且最好用原装的,因为原装带接线插头,如果能买到,买回来自己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D:
 直接引出来ppm端,自己做一个3.5的耳机接口不就好了啊,那么麻烦干嘛啊!店大欺客,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引出来ppm端,自己做一个3.5的耳机接口不就好了啊,那么麻烦干嘛啊!店大欺客,正常!

唉,我也想省事,就是我不懂电子知识,手工更差,让我自己搞,估计和这个插口一样的结果——坏了。

网友:
不覺得JR做錯了什麽。。。

网友:
同意LS观点,JR木有错, 精密电子仪器 理论上都应该返厂维修  不能私自维修,除非你是电器高手,传说一般的烙铁会“震"坏CPU··“内功”?呵呵···我也不懂,听说而已··! 当然搞坏的可能性几率很低  如果你敢于冒险  而且万一坏了,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理由换控的话··· 9楼方法可行 !!

网友:
另外,JR的那個教練口沒那麽簡單。。
教練街頭一插進去,遙控器是自動開機進入DSC模式的(不需要動主開關)

网友:
找一个懂电子的内行,改个3.5插口,很简单.

网友:
lz,建议你还是返厂维修,这是正道,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JR,你修理遥控也没有经验,弄坏了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