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用维宏还是MACH接口板呢

楼主(2012-03-28):
维宏只有三轴,虽然比较稳定,但功能太少,不能接变频啊,水冷啊等...
接口板虽然功能多,但稳定性又不是很好
听说要做好的产品的话,多数都会用上维宏,真的是这样吗?
不知大伙们用的是什么板呢?又有什么见解呢?

网友A:
谁说维宏不能接变频的?只是不输出PMW而已,控制转停还是可以的。实际使用的时候哪里要经常变速呢、?
水冷就更无厘头了。。这咋控制啊。
DIY可用MACH ,做产品需用维宏

楼主:
那维宏可以去到四轴吗?想先做三轴的,后再加个A轴
还想问个就是MACH是用不到在维宏上的吧

网友B:
维宏系统稳定,

楼主:
那如果造四轴的JJ,就只能用接口板啦?是过样吗?

网友A:
维宏也有4轴甚至5轴的,关键是你能接受这价格么,
我说过了 DIY用MACH 出产品用维宏。
不是说维宏比MACH稳定,各有特性而已。
MACH界面,功能比较丰富,DIY的界面更漂亮。顺手。
维宏的断点续雕,等功能 更适合做产品。界面和功能就差MACH很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维宏简单一些 mach个人感觉设置麻烦对电脑挑剔新手还是维宏上手快一些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