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 用尾翼转弯时 往一边侧翻 请问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3-28):
用的朗宇2212  1400KV电机   7*6浆  3S 25C 2200电池一块 放在机头 重心 按论坛上说的  应该是对的 其他正常 手仍起飞后  很稳  用尾翼转弯就往一边翻  由于新手  也来不及用副翼调平衡  请问老鸟 这样的问题 一边出在什么上呢

网友:
转弯时,由于离心力和结构作用,本来就会侧翻的,或者叫机翼倾斜吧。方向打的太大,速度越快,转弯半径太小,侧翻的更厉害

网友:
要加点升降舵才行。

网友A:
正常啊
转弯的时候会失速,也会倾斜,不会平平的转的,这样转出来的动作才好看,所以正确的转弯方法是:1.用副翼转弯,要稍稍加点油门,再打升舵补偿,2.用方向转弯,要稍稍加点油门,再打升舵补偿,再打副翼修正姿态。用方向转弯的操作比用副翼转弯的操作要复杂点,所以很多人都习惯用副翼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
转弯的时候会失速,也会倾斜,不会平平的转的,这样转出来的动作才好看,所以正确的转弯方法是:1.用副翼转弯,要稍稍加点油门,再打升舵补偿,2.用方向转弯,要稍稍加点油门,再打升舵补偿,再打副翼修正姿 ...
受教,虽然自己都会拐,但是终于知道为啥好多fpv里都用副翼拐弯了。

网友:
飞机要转弯,必须有坡度才能使升力改变方向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所以即便是机翼有上反角的飞机,用方向舵来转弯,实际上方向舵的作用还是使飞机进入侧滑而间接压出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