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控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12-03-28):
上周末之前都是好好的,周六失控炸机,然后后来飞行经常出现白灯闪烁,有时绿灯狂闪。gps模式无法定位到处飘,而且操控困难(需要很大幅度动摇杆才能稳定)。今天中午第一块电池只是偶尔两下白灯,定位没有问题。第二块电池又开始闪,然后无法定位,切换到姿态模式依旧操控困难。何故?

传言周末炸机时附近出现其它GPS设备信号被干扰。

网友:
GPS互相不会干扰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周边数公里gps设备被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周边数公里gps设备被干扰

重新校准罗盘试试看
再不行的话打客服电话吧

网友:
IMU中陀螺仪不稳定,我朋友遇到过,白灯亮不能飞行,一定会炸机哦

网友:
请问你的GPS是用支撑杆固定的吗?
请问你的炸鸡姿势是不是倒扣式炸鸡?(也就是说GPS先着地)
请问你的GPS模式下飞行手感是不是跟姿态模式一样?
请问你的GPS的搜星时间是不是比以往要长许多?

如果上面的条件符合,据我估计大概可能也许似乎差不多就是GPS的问题了,炸鸡时候吧GPS内的陶瓷天线炸碎了。这个情况论坛内不少弟兄都出现过,建议不要自行拆卸,可以吧飞控返厂检修,如果GPS炸坏了就一千块买个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倒扣炸过了,当时gps天线和连杆间的胶贴被炸分离。现在首次搜星要一分钟,飞行有时是正常的,有时总是白灯闪烁。gps天线外壳木有什么痕迹,难倒里面还会坏??

网友:
不懂,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