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电源-------------呼叫高手!

楼主(2012-03-28):
电脑不能开机了,无输出电压,拆开看了看,电路太复杂无从下手。
上图:

希望兄弟们伸出援手,先谢谢了。

希望兄弟们伸出援手,先谢谢了。

楼主:
我没有看过这么复杂的PC电源,
感觉是不错的东东,丢了可惜。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需要一个开机信号才能启动直接通电时没电压输出的,你把那个大插头一个绿色线和黑色线用导线短接一般开关电源可以启动

网友A:
电源一般都不修的,买一个才20元!

好点的也就50元还是相当好的那种!

真的要修就拿去修电器的地方,电脑店的只会让你买个新电源!

另外楼上说得对,开不了机并不一定是电源出了问题,先这短接法看看电源是否工作!

楼主:
谢谢大夫莅临指导工作,上面的工作已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般都不修的,买一个才20元!

好点的也就50元还是相当好的那种!

真的要修就拿去修电器的地方,电脑店的只会让你买个新电源!

另外楼上说得对,开不了机并不一定是电源出了问题,先这短接法看看电源是 ...
---------------这种电源50能买来吗?哪里有请PM个地址,谢谢!

网友:
550W的哦,50块应该是买不到的。

网友:
先把灰塵打掃乾淨再試車!

网友:
5v待机电压有吗?

网友:
万用表黑笔接大插头上任意黑线头,红笔接其它颜色线头顺到一个一个量(量程打到大余20v档位),看还有-3v电压,

网友:
如有,就大夫说的方法强行启动,看风扇是否转ok.如扇抖下就停,电源保护,不是小问题,如没-3v电压要从220v入口开始顺查电路也挺麻烦。

网友:
鏍囬

新电源当然不行!
但你要知道二手电源是何等的便宜!

网友:
待机测量有无3V以上电压(老电源一般是5V),如有;红线对地、带上假负载老电源不带负载即使开启信号给上也不会启动)新型电源有的厂家也保留这一功能,假负载最好大于50W。然后给上启动信号。如还没有反应,目测看有没有器件明显烧焦痕迹。测量功率管和功率管周相关元器件有无断、短、击穿等。维修能力差的情况下。这几点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没烧保险开关管一般就没烧,如果将绿线短接黑线还不能起启动,应重点检查脉宽调制IC,大部分电脑电源脉宽调制IC是TL494,也有用UC3842和其它型号的,如果是TL494,应检查14脚有无5V基准电压和12脚有无8-12V待机启动电压,如无8-12V待机启动电压,可顺着12脚往前查到一个小的待机开关变压器和小开关管,重点检查此开关管C极上的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此电阻因各厂的阻值不同所以正确阻值要看电阻上的色环),绝大部分无待机电压不能启动的电源都是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大或开路引起的。如果IC是UC3842,检查7脚有无12-20V启动电压,如无此电压,顺7脚查有一启动电阻跨接在主电源整流桥之后,一般是此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按原阻值换后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这位仁兄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烧保险开关管一般就没烧,如果将绿线短接黑线还不能起启动,应重点检查脉宽调制IC,大部分电脑电源脉宽调制IC是TL494,也有用UC3842和其它型号的,如果是TL494,应检查14脚有无5V基准电压和12脚有无8-12V待机启动电 ...

高手就是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烧保险开关管一般就没烧,如果将绿线短接黑线还不能起启动,应重点检查脉宽调制IC,大部分电脑电源脉宽调制IC是TL494,也有用UC3842和其它型号的,如果是TL494,应检查14脚有无5V基准电压和12脚有无8-12V待机启动电 ...
-----------非常感谢中天兄弟的无私奉献。
因为这个电源结构的特殊性,上下2层结构,所有的控制元件都集成在3块小的印刷电路板上,又是贴片元件,集成块目前只看到3块14P的公司自己的牌号,完全不是常用的494和3842。----------------看样子我是无能为力了!但还是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分清楚。这电源是分两部分的,完全分开的。一:待命电源,是小功率的,大概10W左右的,只输出一路电压5V。你先用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测每一只脚,如果有5V,那就是待命电源正常,估计是另一个主功率的电源坏了,那样你是搞不了的。(先决条件是你要肯定是电源问题,不是电脑主板问题),还有你要测一下大电解的正负有没有315V直流。(小心触电),林大夫说的法就是试验是主板还是电源。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接通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该检查什么部分呢?

网友:
高手真不少,学习了

网友:
这论坛,啥人才都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给我练练手啊
同城的话免费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中天兄弟的无私奉献。
因为这个电源结构的特殊性,上下2层结构,所有的控制元件都集成在3块小的印刷电路板上,又是贴片元件,集成块目前只看到3块14P的公司自己的牌号,完全不是常用的494和3842 ...

    全汉的开关电源确实特殊,据说脉宽调制IC、电压比较IC都是自己设计定制的。但个人觉得电脑开关电源电路大同小异,原理基本是一样的,检修思路也不出其右。
     全汉的待机电源开关管也比较特殊,是一型号为1H0265R的4脚器件(有的型号是用的1H0165R),你可直接找到该器件,其第3脚与整流滤波后+310V之间跨接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阻值为240K(厂家为了散热一般是用两只120K电阻串联),如果阻值正常,换1H0265R后电源一般即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接通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该检查什么部分呢?

这种现象一般是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大部分电脑电源的+3.3V没有独立绕组,+3.3V是+5V经线性稳压后得到的,应重点检查+3.3V上相关零件,特别是发热量大的线性稳压调整管,大多数情况是此稳压调整管损坏所致,按原型号换好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源做工没的说,
这个牌子单层板的电源我修过几个,多数是5V待机电源坏,也有主电源输出整流坏的,有耐心的话从功率大的元件开始逐一排除。
修电源也不失DIY乐趣。
注:楼主不想玩可要把“尸体”损给我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