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弹药箱式充电站】

楼主(2012-03-28):
外场充电一直困扰着我,买一堆电池也不方便,经常搞丢,索性做个A123充电站
材料准备:A123电芯 20AH *8;弹药箱*1;线材,插头,PI胶纸,塑封套若干;
开工:

电芯,一边贴上美纹纸,防短路

电芯,一边贴上美纹纸,防短路

楼主:
凑近了看下

假组

钻孔利器

做好保护

螺丝固定

组起来看看

这下漂亮了

换个角度

充电中,20A

安全箱

网友:
请问LZ电芯多少钱一片买的?谢谢。

网友:
外场的原子弹,好东西啊!电芯多少钱一片?

网友:
后面的图挂了..不能直接 发空间的图片链接的..

网友:
楼主重新上图啊,我也正在筹划外场电池包

网友:
期待看楼主G掉的图片~

网友:
空间的看不了  电芯多钱一片

网友:
请问LZ 20AH的电芯多少米

网友A:
一片估计十块钱差不多了

网友:
电芯多少钱一片

楼主:
电芯是从网上邮购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磷酸铁锂 电芯

网友B:
LZ:中间是用螺栓,正负极主线是焊接的吗?

网友:
可以做成8s3p的方式,容量大一点更实用

网友:
看到了长极耳A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估计十块钱差不多了

哥们有10块钱一片的没剪过极的20AH板砖电芯? 给我来点。。。。

网友C:
不错不错,取材和用料都很好。我之前一直犹豫20Ah大单体和2650的选择,最终选择了28650 4S22P的组合方式,价格和20AH大单体差不多,就是稍重一些。
搞了个安全箱装,挺好,就是重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中间是用螺栓,正负极主线是焊接的吗?

对,尽量避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取材和用料都很好。我之前一直犹豫20Ah大单体和2650的选择,最终选择了28650 4S22P的组合方式,价格和20AH大单体差不多,就是稍重一些。
搞了个安全箱装,挺好,就是重了些。

这个弹药箱10米防水,平时把充电包放里面全密封,相对比较安全
被台湾模友的充电站吓着了,不敢大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芯是从网上邮购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磷酸铁锂 电芯

电芯鱼龙混杂,像lz这般干净整洁的长耳电芯实属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芯鱼龙混杂,像lz这般干净整洁的长耳电芯实属不易!

价格贵而已。。。 这个‘made in usa’的。。。 一块买别的买2块。。
我买了跟楼主一样的8片,组了2个4S。 外场串起来充4000mah飞狗。 也就能充4个起落。 4个起落的电池,都能30A左右放电,再充第5块的话,就只能电流小点充了。 实际放到18AH左右。没敢再多放了。

估计再弄8片,8S2P的话,加上3组4000的12S电池,飞狗能飞11-12个起落了。。。一个起落3D练习6分钟。。。 差不多够了。

网友:
楼主能否PM taobao link看看,谢谢

网友:
球弹药箱

网友:
LZ能否PM个A123的链接?

网友(2012-09-06):
兄弟,这弹药箱哪儿有卖的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弹药箱TB上有卖的吗?要搜啥关键词

网友(2012-11-17):
这是不错!顶起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凑近了看下
假组
这电池组是不是最大就能30A放电?我买的是电动车磷酸铁锂电池24V60AH的 也是最大30A放电 PL8调到40也不行。。最大就30A了。

楼主:
理论上再生充电电流和电池组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