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再谈干扰

楼主(2012-03-28):
之前谈了天线,但是发现很多人仍旧有所困惑。
现在我结合具体的机器,说一下我的体会。
首先要提的是电波衰减。
很多人购买1.2g图传,看中的就是它的频率低,大家肯定都听到过,频率越低,穿透性越好,在空气中的衰减越小。
事实是否有这么严重呢?
先说一下理论。
下面是电磁波的衰减公式
这东西解释起来太麻烦,我只说一点,公式里面的ω和频率有关,ω=2πf。
只要代入公式就会发现,1.2g和5.8g都空气衰减相差并不是太大。考虑到5.8g的波长是1.2的五分之一,它的天线要短得多,一根5.8的高增益天线,长度和1.2普通天线差不多,天线增益大3db,信号强度就大一倍,所以5.8和高增益天线的组合可以轻而易举超过1.2。
接下来再说对复杂地形的突破能力。
这主要是指城市。
1.2没有网卡之类的东西,所以没办法测试,但是2.4却有网卡,网上有很多人做过2.4和5.8的平板天线,也有八木天线和其他一些天线,他们都有测试,从数据上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就算信号是2.4强,但是数据读取能力,肯定5.8占优。
所以为了图像传输距离,纠结于1.2、2.4和5.8,没有这个必要。
不过2.4确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大量的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是2.4,所以这个频道充斥这各种无线电信号,而遥控器又大多是模拟信号,比数字信号要容易受干扰,所以失控在所难免,这未必是图传造成的,所以2.4的遥控器并不是很好,我本人比较推荐72M,这绝对是经典,也绝对够用,抗干扰能力强,绕射性能好,而且和图传的冲突不大。

网友A:
那h,如果用72M的话,是否用5.8的效果最好?(城市穿越)

网友:
2.4的控是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能码分扩跳频?
这个不明白

网友:
这方面的知识确实需要继续探讨  大家都把自己的应用实例晒一晒啊!

网友B:
2.4G遥控哪有模拟传输的。。。。基本是FHSS(或者是伪FHSS),很少一部分是DSSS。

网友:
LZ白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h,如果用72M的话,是否用5.8的效果最好?(城市穿越)

2.4在城市里面很容易受到干扰,再加上图传全都是模拟信号,在抗干扰能力上来说,远比数字信号差得多,两者差着一个数量级。
5.8加高增益天线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也不容易干扰到接收机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遥控哪有模拟传输的。。。。基本是FHSS(或者是伪FHSS),很少一部分是DSSS。

FHSS只不过是跳频,和模拟数字根本没什么关系,模拟同样也有跳频,这个频率是调制频率,又不是信号频率。
在遥控器里面除非是用pcm技术,(当然很多人看不起的玩具遥控不算在内),其他发射的都是模拟信号。

网友C:
楼主,我的控是10C 72M HP  应该上什么呢 伯通 1.2 800  还是 5.8

网友D:
从理论上说可能是对的,可1.2G 2.4G  5.8G三个图传我都有,可经过测试,
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2.4G的距离最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控是10C 72M HP  应该上什么呢 伯通 1.2 800  还是 5.8

两个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理论上说可能是对的,可1.2G 2.4G  5.8G三个图传我都有,可经过测试,
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2.4G的距离最远呢?

这就有些诡异了,从信号穿透来说,应该1.2强
从干扰上来说,1.2和5.8也占优,你却偏偏是2.4最好,这只能说各个机器的状况不同了。

网友E:
楼主的热心奉献让我等学习了很多很多,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才,难得难得,能奉献出来就更难得。我提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贴出些实物图片来就更生动易懂了,哪怕不知道其内在的知识,但从图片上也能看出是什么样的东西,比如高增益天线等。不过,这样一来又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热心奉献让我等学习了很多很多,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才,难得难得,能奉献出来就更难得。我提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贴出些实物图片来就更生动易懂了,哪怕不知道其内在的知识,但从图片上也能看出是什么样 ...

上一个帖子里面就有高增益天线,而且有好几根,一根叫3单元铜丝天线,一根直接叫高增益天线,上面还有他们的波瓣图

网友F:
学习了,要是有数据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G(2012-06-19):
又见到你的帖子,看见再顶
大家在天线上面要集思广益,不要固步自封,看看全国上下,有几人真正把fpv玩爽了!!!唉
目前都是盛行装备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能看到有技术的帖子多不容易啊,一方面玩的就不多,再加上真正的技术达人不一定待见咱们这嘎达呀!希望有你这一小股子星火尽快燎原,尽快燎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