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3-28):
我做的的第二架飞机 图纸上没有电子安装 不晓得舵机应该装到什么位置 互不影响 帮个忙看看 大概翼展68CM  重量不清楚 求配置

nEO_IMG_照片

做到这傻眼了

做到这傻眼了

nEO_IMG_照片

机身架子

机身架子

nEO_IMG_照片

楼主:
补充 想装一个舵机控制副翼 该怎么搞 感谢呀

网友:
看上去较重,配2212,1400kv电机,30电调,8060桨试试

网友:
楼主,你没有看过成熟厂家的飞机里舵机是怎样安装的?

副翼上舵机的安装,我看到过有2种模式
1: 中航峨嵋2000滑翔机的安装模式: 2个翅膀上各安装一个舵机,金属连杆把舵机和副翼通过舵脚链接起来,其中用到调节器来维持舵面的平衡, 一个输入2个输出的反向舵线,把2个舵机接到接收机上,并保证这2个舵机是反向运动的.
深圳翱翔飞翼AX-1的副翼安装,也是这种模式,不过多加上了V尾混控器

2:  GWS P51 野马战斗机的安装模式:  把一个舵机安装在翅膀的**位置,  副翼通过合页与翅膀连接, 金属连杆粘接并插入到副翼上,2个连杆再通过连接器,与**位置的舵机上的十字盘链接.日本仿京商的CAM 46练习机,也是这种安装模式

网友:
关于方向舵和升降舵的安装,我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模式:

把2个舵机固定在飞机重心附件的左右位置, 通过金属连杆,把舵机和方向舵/升降舵链接,为了减少虚位, 金属连杆要穿过塑料空心杆,塑料空心杆要粘接固定在机身上,要使用调节器来调整舵面的位置.

网友:
对木头飞机而言,舵机在机身里的固定,需要你做个支架,把支架粘接固定在机身上, 日本京商CAM 46练习机就是这样的.
泡沫飞机的舵机是机身挖出一个和舵机尺寸一样的"坑",把舵机紧紧地塞入这个"坑",其中可以用双面胶固定.

楼主:
谢了 今天没事又搞了点东西

谢了 今天没事又搞了点东西 为了以后维修方便 想想好 在做 基本定了位置了 成品飞机我没买过 也没见过 。我还是喜欢自己做 蛮有趣的

nEO_IMG_照片

开始蒙皮了 至于舵机线还是想先穿跟管 以后再研究

开始蒙皮了 至于舵机线还是想先穿跟管 以后再研究

nEO_IMG_照片

副翼 升降 方向 好小

副翼 升降 方向 好小

楼主:
假装

假装了下 看看效果 顺便请我妈用杆秤称了下 3两  150克估计搞好空机要250-300克了 不晓得能不能飞起来!

nEO_IMG_照片

好小

好小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儿子也上镜了

儿子也上镜了

楼主:
发图

真麻烦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楼主:
方便给个图示吗

2: GWS P51 野马战斗机的安装模式: 把一个舵机安装在翅膀的**位置, 副翼通过合页与翅膀连接, 金属连杆粘接并插入到副翼上,2个连杆再通过连接器,与**位置的舵机上的十字盘链接.日本仿京商的CAM 46练习机,也是这种安装模式
      人笨想不明白怎么装的舵机,初学者结构还是不太明白。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