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ryphon AutoBooster 点火器 在遥控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9):
请问各位大师  Gryphon AutoBooster 点火器  在遥控器上  怎么设置??  遥控是 JR   DSX9  2.4G    接收机是 RD921     空闲的通道是   AUX3  AUX4
如果  我接到 AUX4   那么在遥控器上  是那个控制开关呢?

用这个接收机

用这个接收机

楼主:
遥控器

遥控器

楼主:
》》

AutoBooster 点火器

AutoBooster 点火器

网友:
system list里面有device select,给aux4指派一个开关即可

网友:
使用7通控没法装这个东东,只能羡慕一下楼主了

网友A(2013-04-05):
这个点火器有什么用。。。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火器有什么用。。。讲一下

玩油机的都知道啊,代替外置的点火电池,不用每次启动的时候先连点火电池,然后再启动。而且这个东西每次触发可以加热热火头12s,不会因为长时间加热火头让火头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个点火器怎样接线,一根开关线,一根点火器出来的三线插头,都怎么接呀

楼主(2013-05-19):
Gryphon AutoBooster 点火器  很好用  方便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