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桨问题!

楼主(2012-03-29):
请问  JN 或 DYS 7*6       8*6 的桨 是否是高速桨?7寸以下的桨都是窄的,7寸以上就是宽的了,有点不明白这桨是否能用在高KV电机
我的电机是 郎宇 2216 2450KV 的。
7*6的JN桨

6*4的JN桨

网友:
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高kV电机上大桨呢,当你真正需要那种功率输出的话,换一个更大规格的电机才是解决的办法。

楼主:
大电机也可以,现在重要的是想知道这桨是高速桨不?!

网友A:
可以参考的

看桨的厚度,厚的,特别是桨根很厚的就是高速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桨的厚度,厚的,特别是桨根很厚的就是高速桨。

可以算高速桨了。常见的减速桨的桨根很窄细,而桨叶中部很肥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2012-05-14):
有KT的要么,还有木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