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飞航线,油门不动,拐弯飞机会升高?

楼主(2012-03-29):
为什么我飞航线,油门不动,拐弯飞机会升高?我只动方向,副翼,升降,可弯拐过来后,飞机会爬高好多。。为什么呀?不是说油门不动,直机不会升高吗?提醒一点防止有人唠叨说肯定碰油门了。。这点决定没碰。。一直就这样

网友:
飞机迎风会有升力。O(∩_∩)O

网友:
貌似…力的分解与结合?~~?? 高人赶紧的解答~~

网友:
估计是迎风升力,你俯冲时拉抬头就回升起来

网友:
迎风升力

网友:
打舵会影响高度,这个早就知道了,至于什么原因,等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要想步升高要收一点油门,因为你原来运单向前,转弯以后其实是桨旋转平面向后拉起来一个角度(副翼和升降联合控制的结果),所以就等于迎风被吹起。和向前飞,然后拉升降舵,飞机会升高一个道理

网友:
飞航线 本来油门 升降舵 副翼都要配合的 转弯升高一般是迎风 可以收点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要想步升高要收一点油门,因为你原来运单向前,转弯以后其实是桨旋转平面向后拉起来一个角度(副翼和升降联合控制的结果),所以就等于迎风被吹起。和向前飞,然后拉升降舵,飞机会升高一个道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