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真TM问题多

楼主(2012-03-29):
大伟的主电机和尾电机都动不了,但是陀机就可以,电线都检查了,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新对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试试…

貌视与对频无关吧?楼主的舵机还活着哪……
我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1、仔细检查飞机上的电路板,其正负电源的印刷走线、或给马达供电的印刷走线是不是烧熔而开路了?
2、极短情况下(指电源反接、坠机后未及时关闭油门、坠入水中等等),不排除同时烧毁主尾马达、或同时烧毁马达驱动管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电机和尾电机有时可以动,有时就不行了,我想应该是对频问题了,深深怀疑质量,才2天啊

网友:
Kason兄:

似乎问题都是从你曾经换用其他锂电后才发生的。
因为一定要更换插头的,有可能是曾经接反了、
或者接触不良而烧坏了部份主板零件吗?

对频不稳定原因(LZ另帖说有时对不上频):
(1)  发射机:机内天线虚焊、松脱、零件损坏。
(2)  接收:天线虚焊、松脱、零件损坏、晶震虚焊。
(3)  主板 / 控内插头松脱。
(4)  锂电插头虚焊 / 松脱。
(5)  机身左下方的开关制,忘了拨开 /  接触不良。
(6)  控电量不足。

对频后舵机可动,但主尾电机不动:
(1)  因为电机线都是用小插头插在主板上的,可能插头
       虚焊 / 松脱了。
(2)  主板部份零件烧坏了。

你可试试检查补焊,如仍不成,试找卖家问可否退回代修。
又或者买主板自己更换。

玩模型对耐性是一种极大的考验,由你买来第一架JJ时就开始了。
就如你新婚后一样,甜蜜中麻烦会越来越多,令人又爱又恨!
相比下,没娶的女朋友似乎更好。

陈伯

网友C:
我也刚买的大伟力,飞了7。8分钟那个主电机就无敌牛B超级烫啊。电机散热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吧,也许电池电量不足了,可能是大伟力有电压保护功能,电压低时主尾电机都会罢工,我的就出现过这情况,换块电池一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的大伟力,飞了7。8分钟那个主电机就无敌牛B超级烫啊。电机散热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这种结构的机子,即使给它加10个散热器也还是热,目前就没改装过的有刷固定螺距机来说,BEE2的配置是最好的
改装机来说,ESKY 大LAMA的电机和大齿减速比搭配6.5木桨是最佳的,一个电机玩200个电不成问题,每次飞行可以连续玩不需休息(脱开头罩飞航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治乱世,用重典。结错婚,惨过输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治乱世,用重典。结错婚,惨过输钱

复kason兄:

这是应对你后悔当初不选F45而买了大伟力的。

我的意思是:

当你做选择时,往往只看到表面的优点。
你得到以后,人会老JJ会坏,渐渐看到的缺点会越来越多。

那时刻,在你印象中只余优点的之前第二选择,
就会令你感到悔不当初了。

经验之谈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验啊,我以后知道怎么选了。但人有时候也会被外观诱惑掉的

网友:
但人有时候也会被外观诱惑掉的

引用 楼主:
经验啊,我以后知道怎么选了。但人有时候也会被外观诱惑掉的

所以娶老婆要先跟她同居,还要看清楚她老 妈 的样子,
因为若干年后她也会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
想清楚,不要让自己后悔。

选JJ要先搜帖........专看发生问题的。
如能向朋友借你心仪的JJ先试玩,就更好了。
不过JJ收到后不喜欢的可以再选、再买。

开心的就行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