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5滚珠丝杆两端用10*30*9深沟球轴承可以吗?

楼主(2012-03-29):
1605滚珠丝杆两端用10*30*9深沟球轴承可以吗?

网友A: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吧,,,如果只是用7字头的轴承动力端是需要成对应用,,,6字头的就不需要

网友B:
可以,只要装得上就没问题

网友C:
不介意丝杆两头走就可以,加对推力轴承就解决了!

网友D:
其实固定一端用FK12就可以了,另一端与步进连接。

网友E:
用5200就可以

网友F:
支撑端没问题,夹持端,角接触更好,但问题不大,z轴最好角接触

楼主:
不太明白,我是新手,原来在哪好象看到过丝杆的加工,好象是支撑端是车安装轴承位,然后向外端是车丝用螺母将支撑端轴承固定好,再是车联轴器联接的位置;固定端则直接车轴承安装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有点搞不懂怎么装步进的这端叫支撑端,是不是我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