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段GPS丢星下返航的OSD视频

楼主(2012-03-29):
现在大家使用1.2G图传挺多了,优点是有效距离远,本人使用原装天线飞过8.6KM
但是缺点是会干扰GPS,使用某些频道会直接导致GPS搜不到卫星,
飞行途中经常会只剩下5-6颗卫星的状态,
本人上周飞行,碰到一次直接丢星方向错乱的情况,好在及时发现返航,并且卫星也恢复了,没有造成损失
发个视频,大家借鉴一下,飞行途中请及时关注OSD信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买了1.2的图传还没到…

网友:
干扰GPS,这么严重。

网友A:
你加了那个100多的滤波器吗?

网友B:
LZ热心助人,好人终将等到好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那个100多的滤波器吗?

还没有,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热心助人,好人终将等到好报

哈哈,客气了。。。
天下模友是一家啊

网友C:
啊~你这个可是很危险哦,这么被干扰你还勇往直前?我倒是用着那个滤波器,最远飞到两公里,没有出现过干扰的迹象,我的配置是:1.2G加滤波器和2.4G天九加功放,一种是前后两个平板两个接收,一种是跟踪天线配合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你这个可是很危险哦,这么被干扰你还勇往直前?我倒是用着那个滤波器,最远飞到两公里,没有出现过干扰的迹象,我的配置是:1.2G加滤波器和2.4G天九加功放,一种是前后两个平板两个接收,一种是跟踪天线配合飞行。 ...

用了滤波,卫星一般几个?

网友:
5.8加平板  能到多少?

网友:
顶,滤波器真的有用吗?

有用大家给个tb的连接,想要个

网友:
d

我一直用的是桂林飞宇的 OSD  快1年了 从没发生过中途丢星的情况  我是用的1.2G 图传随便哪个频道都没掉过 星      应该是GPS天线或OSD 有设计缺 陷     其他的飞宇用户好象也没听说个丢星的问题

网友D:
我正用飛宇FY31AP,1.2G圖傳, 試過距離"家"的數字亂跳,嚇死,今晚再上個圖。

网友E:
没事,丢了也不怕,楼主丢机找机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丢了也不怕,楼主丢机找机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网友:
fffffffffffffffff

引用 网友D:
我正用飛宇FY31AP,1.2G圖傳, 試過距離"家"的數字亂跳,嚇死,今晚再上個圖。
f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但不影响返航      回来重新启动就好了   温度变化大 或长时间不用有时就这样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zMjY1MTky.html
雖然飛機不動,但畫面最底的「離家距離」由66m 變成141m,最頂的座標亦自動跳。
我有用低通濾波器,圖傳是羅美1.2G,忘了是第五或是第六頻。

引用 网友D:
我正用飛宇FY31AP,1.2G圖傳, 試過距離"家"的數字亂跳,嚇死,今晚再上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問會干擾GPS的頻率是幾多?
聽說1.2G(或1.3G)的低通濾波器只是將高於1.2G(或1.3G)的無線電波濾去,主要是防止有諧波干擾2.4G。對GPS有幫助嗎?

网友:
失落兄这段视频分析过几次了,在频繁丢星和恢复的状态下,会碰巧出现正好定位,但航向还未更新的时刻。导致错误纠正了惯导,引起航向错误。
当定位稳定并获得36km/h以上地速,惯导会重新纠正航向,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后续我会继续优化代码,尽量避免此类错误。
不过丢星严重的情况下,不建议进行飞行。如果伴有大风,更是要小心。

ps:感谢失落兄今天提出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