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01卫星接收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DSX9控与101卫星接收对频后,正常情况下卫星接收上的指示灯是一直亮着,为何有时会频闪?而接收信号正常,哪位老鸟解释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否是没电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B:
控关了再开试试

网友C:
不关控断接收电再通电,接收会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

网友A:
我的山寨DX6I和山寨6200+卫星也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D:
发现闪的时候先断接收电再关控…然后重新上电…确保飞之前不闪就OK…

网友E:
原帖由
电吉他
于 2012-3-29 12:27 发表
不关控断接收电再通电,接收会闪烁。
正解

网友F(2012-09-19):
我的小黄v8,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我是这样的:先是恒亮,当快速连续动摇杆两三秒之后,卫星接收的灯就开始闪了,并且有间歇性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