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遥控器求助

楼主(2012-03-29):
最近刚入四轴,出去飞的时候油门总是控制不住,要么不起飞,要么就飞很高,控是天六A,一代的,难道必须要换个可设置油门曲线的控才能飞吗,飞控是玉兔,还有我以前是飞固定翼的。

网友A:
兔子上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过了

网友B:
我想应该做油门曲线,或者换小一号的浆,让他升力小点可以吧

网友C:
应该还是飞控本身的问题或者遥控器电位器的问题吧

网友D:
如果设置了定高,把定高去了。

网友E:
飞四轴我都没设置过曲线,就是线性的默认,用过KDS的7通和天地飞的08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