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进来求救 天7天线问题。

楼主(2012-03-29):
中午拆控因为要加攻防 所以把原来天线拆了 电烙铁焊掉后 用万用表量了下屏蔽这个点和天线这个点竟然直接导通的 这个是正常吗 还是说由于电烙铁没接地的关系静电击穿了?
焊接的时候非常小心 先焊掉屏蔽这个点 然后再焊掉天线这个点 2个点之间没有焊锡什么的造成的短路
现在把SMA的连线焊上去了 不知道这样的话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导通正常的啦    应该是滤波电感

网友:
我也是天7,很想装功放,可惜不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正常的啦    应该是滤波电感
正解!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天7常常被折腾

网友:
直流状态下是导通的,在2.4G高频状态下会呈现极高的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拆控因为要加攻防 所以把原来天线拆了 电烙铁焊掉后 用万用表量了下屏蔽这个点和天线这个点竟然直接导通的 这个是正常吗 还是说由于电烙铁没接地的关系静电击穿了?
焊接的时候非常小心 先焊掉屏蔽这个点 然后再 ...

您好:
        是的,两端之间的阻值是很小的,因有接滤波器,谢谢!

网友:
看来是正确的,留个记号以后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