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7 炸鸡了,再来一架

楼主(2012-03-29):
飞机做好之后飞了50个左右的起落,最后由于升降舵抖舵,炸鸡,也懒的修复了,手头还有些图纸,看着F18简单,做了一架,老鸟们给个重心,也不知道好飞不好飞。

附SU37 涂装,第一次,涂的不好,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上

网友:
该涂点东西了

网友:
好东西

有图纸,给我都来份吧di0618zjh@163.com

网友:
求F18和su37图纸286986342@qq.com谢谢

网友:
求图纸 谢谢   158040279@qq.com

楼主:
对不起各位了,邮件发不出去,老是提示错误。

网友(2012-05-08):
请教一下,su37的全动尾翼就不是就是在连个尾翼上面开槽,然后插入一根碳杆用泡沫胶粘一下就行了啊???这样能抗的住风吗???急,正在做su37  全动尾翼解决不了,还有就是想就用尾翼混控这个机子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胶枪涂胶沾上就可以了,凡是需要强度的地方,我都是用胶枪的

楼主:
尾翼混控没试过,按图纸应该是可以的,我的是常规控制,副翼加尾翼

网友(2012-09-01):
尾推的,不知好飞不,等首飞视频吧

网友:
看着题目我以为炸的是涵道  我还想LS太有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