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升级2.0以后,翻过来的时候副翼会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9):
3GX升级2.0以后,翻过来以后飞机总是歪的,慢速翻,前翻,确定手没有碰到副翼。但是副翼会明显歪向一边。
有没有高人解答原因。

网友:
副翼?无副翼哪来的副翼。不懂

楼主:
遥控器摇杆有副翼,升降,方向,油门 4个通道。。。。。

网友:
呵呵 我的和楼主相反,我的是打右舵,尾巴就向下倾斜了,打左舵,尾巴就向上翘了,,,,,不知道有人发现这个现象没,但打升价舵,JJ 不偏。。。。

网友A:
我副翼翻过来,升降严重倾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是否有错.............然后检查下舵机是否损坏......我见朋友飞时一个舵机有问题,一翻就歪一边..差点炸~悬停正常,3D模式一翻就歪...

网友:
三架电直总留空时间超过100小时还不会翻的飘过……

网友:
我的舵机新买的啊

网友:
升价舵机是新的,510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我的也是,我以为是我翻的不到位呢
引用 网友A:
我副翼翻过来,升降严重倾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来3GX问题多啊,所以我所有飞机都换了vbar,我的425都用了RJX头和Vbar了

网友:
副翼惯性

网友:
楼主的问题在我的450上也有点!风小的时候还不错,风一大歪得厉害!

楼主:
确实试的那天风比较大

楼主:
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么?调哪个参数可以解决?

网友:
我今天又飞过了,今天一点风没有,效果明显好多了!我飞下来感觉用这个陀螺动作幅度不能过来,摇杆要慢慢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后来想了下,你试下开那个模拟平衡翼的功能,从默认的50%开始调整,试试看能不能消除跑偏!

网友:
我的也遇到lz的问题了.正飞时很稳.航线也稳.开3d也稳.但一翻.像lz所说的,慢翻.快翻.都会向右翻的.不知道怎么会事.最后直接控制不了炸了。
我的是3gx装油直上,抗震还行.
起飞不会侧翻,很稳的.之前有人说起飞时会自行颠覆.那应该是手法问题吧.人反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是否有错.............然后检查下舵机是否损坏......我见朋友飞时一个舵机有问题,一翻就歪一边..差点炸~悬停正常,3D模式一翻就歪...

笑死我了,这个症状跟MB一模一样,NOR没事,一开3D就侧翻

网友:
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出问题,我心里别提有多爽啦:loveliness:
哥们也是被无副翼折磨着一路过来的
直升机正在经历改朝换代,我们是在陪同无副翼一起成长,痛苦一下是正常的
后悔自己第一个系统不是VBAR,后悔自己当初舍不得花那点钱,不然就不会玩得这么痛苦,虽然到现在还是没有VBAR
我相信3GX和很多系统一样,会慢慢好起来,病最终走向成熟,但是现阶段我们要陪着他一起痛苦
兄弟们,只要你们有毅力,能忍,能吃苦,3GX最终会让你们爽的,相信我

网友:
把十字盘柔化调成0试看看.

网友(2012-06-22):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航线很稳定,开3D一翻飞机就歪,做弹簧都歪,郁闷

网友:
3gx 不折腾了,折腾了我2个月。2台500 2 个3GX ,1. 2  2.0 版本都用了,太多问题了,,,,用了MB 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无副翼爽飞,!别折腾了 兄弟们,浪费时间不值得的,那东西本身程序就写的不怎么样,你还能指望你调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