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从零安装调试到完工,新手必读教材,全套图文详细讲解

楼主(2012-03-29):
亚拓450从零安装调试到完工,新手必读教材,全套图文详细讲解亚拓450从零安装调试到完工,新手必读教材,全套图文详细讲解
T REX 450 SE-组装方式/调整/设定参考

第1步:首先将机身固定柱和主轴固定座及电池固定座左侧两颗螺丝拆下,方便服务器安装

第2步:将第一颗服务器由内往外安装

第3步:同样的由内往外安装第二颗服务器,并将讯号线排列整齐用速线带固定,切记,
1.速线带头在机身内侧
2.在固定于册版的地方用透明胶带包覆两圈,防止组装时讯号线破损

第4步:将伺服机讯号线由内侧版经沟槽穿往机身外侧

第5步,将服务器的讯号线整理后,再用蛇管包覆

第6步:将机身固定柱和主轴固定座及电池固定座左侧两颗螺丝装回原来位置记得要上螺丝胶喔

第7步:将中间的侧版固定柱套入,并对准螺丝孔.将马达固定座装上下侧版

第8步:1.利用马达固定座将上.下侧版组合2.将中侧版固定柱锁上螺丝

第9步:将服务器讯号线穿过上.下侧版并将左侧三颗螺丝锁上

第10步:右侧版先锁上1的螺丝,其它两颗先不锁

第11步:将所需的马达同齿固定后,在将马达固定在马达坐上

第12步:将马达线穿过机身底板和组装好的脚架,并将脚架固定

第13步:将皮带穿过尾管(注意皮带的方向性)并将尾服务器座套入尾管,然后跟机身组合,并将垂直/水平/支撑架装上,调整皮带的松紧度后上紧尾管固定座的螺丝

第14步:金属尾传动轮座组固定前,需确认与尾管固定座呈平行状态

第15步:陀螺仪的整线后用蛇管包覆

第16步:将陀螺仪用双面胶固定在尾管固定座上后,将包覆好的讯号线穿过上.下侧版后再将右侧版的两颗螺丝上紧(陀螺仪安装在尾固定座的下方,以防炸机时被副翼打到)

第17步:先抓出尾服务器的中点,并将球头固定在服务器的摆臂上(上下两个圈是行程终点),并将服务器固定在尾伺服座上

第18步:装好尾服务器时,套上连杆后,注意,这是重点
1,尾舵控制组需在尾主轴**
2.调整尾服务器座让连杆跟尾管平行
3.尾服务器摆臂球头需在中点
4. 尾连杆和尾管尽量跟尾管呈平行
以上确定后在固定尾伺服座螺丝

第19步:1.将主轴上的连杆按说明书上的长度组装,并套上摆臂平衡杆先量好两边相等长度后套入平衡杆重垂在装上平衡翼2.将主轴和机身组合

第20步:组合好后请注意大齿盘于机身的间隙,不能摩擦到机身或尾传动轮

第21步:调整马达铜齿的高度并将铜齿固定螺丝上紧,调整马达与大齿盘的间隙后再将马达固定螺丝上紧

第22步:1.用2mm钻尾将欲锁球头的摆臂扩孔2.将球头利用螺母固定在摆臂上3.将多余的摆臂去掉.以免摆动时干涉4.将服务器连杆依说明书长度组装好

第23步:将组装好的摆臂套上服务器,先不上服务器螺丝,以便调整时需拆下,此时连杆都是呈垂直状态

第24步:接收的整理
1.用热缩套管或由机的油管将接收线的前端包覆,以防接收线和侧版接触而出现干扰现象,相信很多人有这个经验2.用1mm的泡棉将接受包覆并用透明胶带在包覆,以防日久泡棉脱落,这可以防止摔机后的碰撞以以多一层的防干扰的作用

第25步:1.用双面胶将接收固定在底板2.将讯号线接上接收

第26步:1.用打火机熏烤将热缩套管定型你要的角度2.在用热缩套管将整理的接收线固定在线管上

第27步:将电子变速器的讯号线穿过脚架和底板之间并接上接收(马达线先不要接,以便遥控器设定和调机)

-----------------------------------以上是机械及电子部件的安装--------------------------
第28步:控的设置,打开遥控器进入SWASH     TYP,打开选项选择120度

第29步:接上电池,将摆臂尽量以90度脚平行装上,并推油门游戏杆以确认伺服机的方向正确,如有反向,可进入REV.SW个别调整正确方向

第30步:如摆臂有微些差距,可进入sub   trim个别微调至所有摆臂至平行,调整好后记得看看十字盘是否平行,如没平行,调整十字盘连杆使起平行既可

第31步:接下来先将主旋翼做好静态平衡后,装上直升机,并将服务器螺丝锁上

第32步:进入遥控器选项里的PIT.CURV.1.并将油门游戏杆推至中点2.在NORM设定页面3.将EXP显至ON的位置,这可以自行调整曲线较为顺畅

第33步:已有贴配重贴纸的桨为主1.将螺距规套上,并以螺距规的上沿跟平衡杆呈平行2.此时应为0度,如没0度,可依差距大小调整连杆使其成为O度

第34步:将油门游戏杆推至最高并记下为+11度

第35步:将油门推至最低,并记下为-11度,对高手来说,这个螺距应该是可以的

第36步:如想减少螺距行程,可进入swash  mix的PIT降低%数(5%为一度左右),所以我降了10%,此时螺距为(-9  0  +9)这应该适合一般飞友

第37步:接下来是在进入PIT. CURV设定NORM的螺距,第一点位置设定为-2度,此时数据为38%

第38步:接着将油门游戏杆推至中点3的位置(约是停悬点),为+5度,此时该点数据为75%

第39步:在来是将刚刚设定的38%和75%以及最高的100%三点中的曲线,设定调整一条顺畅的拋物线,这样一来,在操控的过程会顺畅许多,不会又高高低低的情况发生

第40步:接下来进入THRO  CHRV的NORM页面设定油门曲线,首先在第3点(中点)位置将数据设定为68%

第41步:接下来是一般人常遇到也是最让你头痛的尾巴设定,如果你刚刚再组装的时候有按照图示安装,基本上尾服务器的中立点已经抓好了,所以不会有偏的问题发生,只要了解陀螺一的功能和调整就可以了,A.接上电源如果灯恒亮,就表示锁头模式,1数字/模拟的切换开关,如果你用的尾舵机不是数码的,必须将开关切至OFF的位置,如果是数码舵机择切换至ON的位置2.陀螺仪反向开关3.延迟开关,如果是数字服务器这个开关可以不用管他,在O的位置.如是用模拟服务器,感度以将很低仍有追踪现象,可调整此开关改善4.陀螺仪行程开关,如行程太大会产生操控尾舵时,定点会有抖几下的情况,可降低此行程来改善

第42步:确认方向舵方向,通常尾舵控制组跟方向游戏杆是反方向移动,这才是正确的

第43步:确认好后接下来进入遥控器GYRO  SENS AUTO页面设定陀螺仪感度
POS.0为一般飞行感度设定
POS.1为3D飞行感度设定
设定好感度后不要忘了也要进入由上角将POS.0和POS.1个别设定好
如此一来,感度才会跟着你切换的飞行模式而改变

第44步:设定好后,将电子变速器和马达的线依颜色接上,并将固定

第45步:设定的过程中,有些飞友会利用这个页面调整服务器的行程,来达到所需的螺距,这是错误的,就算调整好了,+-数据不相等,这会产生打动作时,左右的速度不均现象

第46步:还有一种错误的调整螺距的方式,如图示,降低/提高螺距曲线的%数来迎合所需的螺距,这也会让你在操控时,游戏杆上下不均匀,也缩短了螺距变化的空间,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第47步:接下来是调整双桨,以量螺距的桨为机准桨(贴配重贴纸的桨),此桨不动视另一只桨高低作调整就可以了,完工!

资料来源:亚拓台湾官网论坛
编辑制作:5IMX之dtjj
(欢迎传播,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