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做数控的限位好使吗?

楼主(2012-03-29):
朋友送了几个开关 感觉那玩意好玩

接上电试试

楼主:
这个开关直流电压6-30V常开  照片上是串联在12V的电路中。。。钳子靠近了就断电了

网友A:
接近开关~记得坛里有人有人用这个做限位的

网友B:
LZ

这种类型的开关都可以作为限位使用的,只是不适合高精度的限位使用!!!!!!

网友:
接近开头。。。应该还可以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个啥东东

网友:
最大间距是5MM

网友:
接近开关,这个精度不高。光电的精度高点

网友:
限位开关是个问题,光容易被干扰,这个也容易被干扰。

网友:
可以使用,我的机器就是用接近开关的

网友:
接近开关可以当限位用

网友:
我就用这样的感应开关作回零开关,精度不超0.01,比机械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记得坛里有人有人用这个做限位的

准备用来控制继电器。正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开关都可以作为限位使用的,只是不适合高精度的限位使用!!!!!!

不知道精度 只是试验起来感觉还不错
主要是看中这个不怕油 不怕水 机械的限位和这个没法比啊 原来的机械的我拆下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