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小鸟只有尾翼,没有副翼??

楼主(2012-03-29):
那要怎么设置才能用尾翼实现升降和空中转弯呢?是不是不能同时控制升降舵和副翼?

网友:
三角翼混空

网友A:
楼主反拉 只有 副翼 没有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反拉 只有 副翼 没有垂尾

应该是有副翼和垂尾,没有专门的升降吧

网友:
这个 飞机 貌似是3个舵机控制的 用两个 其实也可以 就是三角翼混控,用3个舵机 也可以 就是 三角翼混控 加个方向舵,解释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