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6i与mcpx的对频方法、、、

楼主(2012-03-29):
如题

网友A:
MCPX 接上电·
按住 控左上角的按钮··开机···对频成功 送松手 爽炸吧·

网友B:
V1对频详细应该是…
mcpx 插电不要动它,等蓝灯闪烁,DX6i按著"Trainer"键开控同时把尾舵打到最左,等机上的蓝灯长亮就可放开,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二位指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