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PL8的都在用怎样的电源呢

楼主(2012-03-29):
如题,了解下

网友A:
各种选择。 我的搭配是1000W 台达二手,噪音比较小一点。
只是在家里给充电包充电。
外场用充电包。

网友B:
24v,50A ,无风扇静音版。

楼主:
谢谢楼上,有没链接看看

网友C:
使用 惠普 服务器电源改成的,24V 1150W
电源质量刚刚的,就是风 扇声音不小,这两天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换风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选择。 我的搭配是1000W 台达二手,噪音比较小一点。
只是在家里给充电包充电。
外场用充电包。

同样方式用魏德米勒电源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 惠普 服务器电源改成的,24V 1150W
电源质量刚刚的,就是风 扇声音不小,这两天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换风扇呢,

HP 575W的电源有开启风扇温控的跳线的。
以前我也被吵死了,后来开了温控以后只有用30A充6S的时候才吵一下,15A一下就很安静了。

楼主:
有没有链接,请楼上给下链接,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惠普 服务器电源改成的,24V 1150W
电源质量刚刚的,就是风 扇声音不小,这两天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换风扇呢, [/quote

能给链接吗,需要怎样改]

网友:
标题

同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v,50A ,无风扇静音版。

+1 。 爽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 爽中。

基于你的外场电源理论,我先后搞了两个外场电池箱。
1):A123 18650 新,4S18P,实测容量16Ah,一般小电池情况使用。
2):A123 28650,原组*2,共4S22P,实测46-47Ah,搞了个4#安全箱,放进去2组电池后还可以放一个HP的12v,50A电源。
选择A123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家庭电池安全性存放的问题,lipo有弹药箱,A123普通放着就ok。
现在的问题是容量偏小,跑1:8电越,+50EP的固定翼,电滑和飘飘不算。